[汽車電子] 衛星導航充電電池修理 (完修)

楼主(2013-01-27):
充電電池無法蓄電導致無法開機,於是將電池拆下
初步測量判斷是板子上的晶片壞掉
請問有沒有人認識板子上的晶片及data sheet

楼主:
板子上電壓情況如下

网友:
2.9..可能保護了..
直接用電供跳過保護板沖電..3.6v..400ma慢慢沖看看..小心過大的電流跟電壓..直沖會暴的..
大約在3.2~3.3v時就可以量看看保護板是否回復了...等回復後..在用本來正常的辦法下去沖就行了

跳過保護板..直接沖是最後沒辦法中的辦法..否則最好不要....人身安全的問題

网友:
應是AM8810 MOS管.查無DATASHEET.請參考如下(或內容中的代用品)
http://tw.myblog.yahoo.com/salee ... ev=270&next=268
圖一中的控制ic為R5426,MOSFET為uPA1870

网友A:
這是鋰電池保護版,
你不需要修這塊保護版,可以拿其他報廢鋰電池上的代替~

但通常是鋰電池出問題,2.9V表示這塊鋰電池已經過度放電了~
是放很久沒用了? 電池可能內傷了,可以跳過保護板充充看~

充不起來就買塊新的吧,大小合適就可以了,沒多少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鋰電池保護版,
你不需要修這塊保護版,可以拿其他報廢鋰電池上的代替~

我的也是此問題,買塊新的,就OK.

楼主:
謝謝 akgkaylin   CoolYU 兩位的意見,確實是過度放電了,經跳過保護板充完電後就可用了!!
也感謝另外幾位網友回覆 及 duncan 大提供的晶片資料, 讓我在PIGOO網又上了一寶貴的課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鋰電池保護版,
你不需要修這塊保護版,可以拿其他報廢鋰電池上的代替~

鋰電池的保護電路過放過充都會斷路!! 過放或是放過久可以經過"慢充"一陣子把電壓補回來的時候就可以正常了!! 可以不需要跳過保護板充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