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8I945GZME-RH 網路失效

楼主(2013-01-27):
網路失效 橙燈 不定時閃一下
裝置管理員顯是網路正常 桌面網路連線 打X

中斷位置正常
更換廢板 24C08 無效
更換 晶片
OK 囉 ~綠燈亮囉
正常傳輸

网友:
實在強!!
但........有沒有可能只換MARVELL網路晶片就解決了?

网友:
我有一片一樣的usb接頭跟圓頭鍵盤滑鼠常常用到一半會失效,比如滑鼠用到一半會抓不到,拔起來重插又可以抓到-.-,不知道是不是跟這個有關西

网友:
強啊~~更換這種晶片,我成功率也只有50%,一般我都直接用pci往卡代用囉~~請教可愛大,一般硬碟驅動的部分也有程序嗎?我有張板只要插上sata硬碟就會不開機,但插光碟機又動作正常,更新最新bios除錯卡又會卡1 1只有用最初版bios才會正常開機.......

网友:
93c46 那顆八爪很容易壞

网友:
如果是換新的晶片,就不划算了
一併更換 24C08 ,學到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