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3820GT 充不了電 過放? 請各位幫忙

楼主(2013-01-28):
ACER 3820GT 充不了電

電池: AS10B7E  11.1V 6000mAh

應該差不多半年沒用, 用battery mon 還可看到資料, 現在只有9V 是過放嗎?  還會有救?

聽說過放可用較大電壓的電池激活, 如果是真的, 請問正負極是怎個呢? 網上找了很久都找不到資料

謝謝各位幫忙!!!!!!!!!!!!!!!!!!!!!!!!!!!!!!

网友:
筆電的電池如果無法充電,通常就真的是電池掛了。我都是自己想辦法換內部電池。
看看版上有沒有大大有更好的辦法。

网友A:
要用Smart Battery Workshop 去Reset battery control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Smart Battery Workshop 去Reset battery controller.

多謝回覆, 下載了SBW ,

啟動一直發生錯誤
"DLPORTIO.SYS device driver not loaded. Port I/O will have no effect." ,

之後按 READ BATTERY, 出現 BATTERY NOT FOUND 程式是官網下載的, 求解...謝謝...

网友:
Smart Battery Workshop需要serial連接.
如下圖
http://my.opera.com/minhdt/album ... amp;picture=8966612

网友:
更新
Acer 3810T 3820電池聽說有通病,要擦firmware.聯繫售后

不知ACER 3820GT Battery Module是用什麼 battery IC,Smart Battery Workshop 可能不
支援.

先用電壓表測量電池電壓,如果結果是9v.

其中一個電池壞,那個電池便要更換
要看運氣

不過換電池是高難度動作,不適合新手.

如果結果是11v,可用Smart Battery Workshop去reset.
******

楼主:
更新不到BIOS, 它顯示需要電池有一定電量, 已過保

多謝各位, 看來能力有限, 只好先放一邊

网友:
充電電路有查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