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K8N-SL開機跑碼00C1--4544--相互顯示

楼主(2013-01-28):
GA-K8N-SL開機跑碼00C1--4544--相互顯示
請教如何解讀
THX

网友A:
可先用力壓住橋然後點開機看看,或者刷一下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先用力壓住橋然後點開機看看,或者刷一下bios

壓橋沒有任何變化
刷BIOS最後再作
感謝您

网友:
看起來橋的問題機率高些~~若有pci-e帶燈假負載,可以看出有無空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壓橋沒有任何變化
刷BIOS最後再作
感謝您

要很用力壓,我都是站起身然後手直接出奶的力氣壓著並點開機~

网友:
bios成分很高
重刷看看

因該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