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K191S無電源(PI版正常)

楼主(2013-01-28):
AD版上的的穩壓IC都正常
3.3跟1.8V~
就是無法開機~(按鍵己查過)
有大大可以告知方向

网友A:
這片AD主板故障高.我也改AD版.沒有原版可以換

网友:
電容換掉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AD主板故障高.我也改AD版.沒有原版可以換

請問AD版怎樣改??有推薦或有文可參考?謝謝

网友B:
能不能先把韌體(在背後)
CO出,傳上來比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先把韌體(在背後)
CO出,傳上來比較看看!

atun大~~小弟沒有燒錄機(故無法拷貝)@@

网友B:
引用 楼主:
atun大~~小弟沒有燒錄機(故無法拷貝)@@

我的維修實例改了幾台~
你沒有看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AD版怎樣改??有推薦或有文可參考?謝謝

可以改電視公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維修實例改了幾台~
你沒有看到嗎?

有看到一篇!!但不適很清楚(相關跳線到面板)@不知道大大可以講嗎?
還有既然連高壓跟變壓器都上~~這樣幾乎更換成本頗高!
可以PM網址給小弟參考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看到一篇!!但不適很清楚(相關跳線到面板)@不知道大大可以講嗎?
還有既然連高壓跟變壓器都上~~這樣幾乎 ...

你說的是第一台~
還有第3台~
http://tw.myblog.yahoo.com/atunp ... amp;l=f&fid=38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是第一台~
還有第3台~
http://tw.myblog.yahoo.com/atunpclcd-atunpclcd/article?mid=9160&prev= ...

不知道大仔可以PM給我第三台那個RTD2270順便幫我燒入程式?
這樣一片多少??我再問問客人如果沒有音效可以接受嗎?

网友B:
網路應該有~找一下!
我沒有在賣零件啦~
我也是向惠民買的~
我只是跟你說可以這樣做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應該有~找一下!
我沒有在賣零件啦~
我也是向惠民買的~

重點RTD2270是直上還是要在燒入程序?
謝謝您

网友B:
那塊是要燒沒錯~
賣的人是會幫忙燒韌體進去的
這個就不用擔心~
幫你找一下~這邊有!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p;k=rtd2270&t=0

版主註記:上面的連結已遺失,已請atun 大重新補上正確的連結,
http://atunpclcd.blogspot.tw/2014/02/asusvk19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塊是要燒沒錯~
賣的人是會幫忙燒韌體進去的
這個就不用擔心~

已有發文!!就是怕廠商只賣不代燒~~才會直接問大仔!!
我先問看看~~不行再請教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有發文!!就是怕廠商只賣不代燒~~才會直接問大仔!!
我先問看看~~不行再請教您! ...

應該會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會有~

您也是買的時候對方就幫您燒??我準備IC大大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也是買的時候對方就幫您燒??我準備IC大大買..

沒有啦~
我自己有燒錄器~
有機會買一台~
維修上較順手~
也不必常常東奔西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啦~
我自己有燒錄器~
有機會買一台~

那大大建議買哪一台??小弟參考一下!!
如果小弟寄給您幫忙燒入,再寄給我運費!這樣要多少摳摳??
謝謝您

网友B:
這個我就無法建議了~
當初也是矇懂,
老師用啥,就跟著買了啥~
我不專於燒寫啦~站內好像有多篇關於燒錄器的問題,
你可以找找~
至於寄來我這燒寫,那更不用了~
我燒寫程序,都是論壇內『某老大』教的~實在不精!
你們那應該也有壇友在做服務吧?
發問一下!應當有人會舉手~
不必花錢寄來我這啦~
祝你順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就無法建議了~
當初也是矇懂,
老師用啥,就跟著買了啥~

請atun大可以先PM檔案給我嗎?或是共大家下載..
我在發問一下代燒~可以告知您的燒入機型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就無法建議了~
當初也是矇懂,
老師用啥,就跟著買了啥~

廠商無燒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先把韌體(在背後)
CO出,傳上來比較看看!

老大!您有這正常的程序嗎?我的故障情形是,畫面全部正常,但是會跑出OSD選單,按鍵都無法控制(按鍵都是好的),也是BIOS程序遺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您有這正常的程序嗎?我的故障情形是,畫面全部正常,但是會跑出OSD選單,按鍵都無法控制(按鍵都是好的) ...

沒有~
都是故障在韌體

网友D(2015-05-06):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是第一台~
還有第3台~
http://tw.myblog.yahoo.com/atunpclcd-atunpclcd/article?mid=9160&prev= ...

atun 大,您的分享連結已遺失(10樓),可否再請您補正一下,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tun 大,您的分享連結已遺失(10樓),可否再請您補正一下,謝謝!

在這邊:
液晶螢幕維修~『再見!』ASUS(華碩)型號:VK191S,這回~是送電無反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這邊:
液晶螢幕維修~『再見!』ASUS(華碩)型號:VK191S,這回~是送電無反應! ...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