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V901 原指示燈閃黃燈~更換後綠燈恆亮

楼主(2013-01-28):
借alex5488 大的圖
原指示燈閃黃燈
原PI版上的電容NG~紅圈處
16V 680UF~暫由25V 820UF代替
更換後
綠燈恆亮~無法控制!也好像無畫面!按鍵檢查過有訊號到AD版~
AD版上的穩壓IC也無問題!
有點模糊!用手機拍~
請教各位大大

网友A:
綠燈亮就是AD板有接受到VGA有信號,量有無ON,OFF電壓,如果有就是高壓問題,看面板隱約有畫面,如果沒有就要查為何無ON,OFF 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綠燈亮就是AD板有接受到VGA有信號,量有無ON,OFF電壓,如果有就是高壓問題,看面板隱約有畫面,如果沒有就要查 ...

但綠燈無法受控+面板無畫面!!所以有點拍定是AD版NG~~這小弟我不知道怎樣下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綠燈無法受控+面板無畫面!!所以有點拍定是AD版NG~~這小弟我不知道怎樣下手?
謝謝 ...

k 大 … 不知您是否已將 p+i 板圖上所缺的一組c5707補上了 ,
不論如何…還是先將到高壓區的電源斷開後再試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 大 … 不知您是否已將 p+i 板圖上所缺的一組c5707補上了 ,
不論如何…還是先將到高壓區的電源斷開後再 ...

蘇飛大眼睛真的夠利有看少一組C5707,K大你可以把C5707補上或許就可以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 大 … 不知您是否已將 p+i 板圖上所缺的一組c5707補上了 ,
不論如何…還是先將到高壓區的電源斷開後再 ...

抱歉第一張借alex5488 大的圖!!實際上沒有欠@@也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蘇飛大眼睛真的夠利有看少一組C5707,K大你可以把C5707補上或許就可以解決了 ...

謝謝!PI是借alex5488 大的圖~~實際上電容報!更換電容!AD板無法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綠燈無法受控+面板無畫面!!所以有點拍定是AD版NG~~這小弟我不知道怎樣下手?
謝謝 ...

量測高壓板接ad板的各針腳電壓?
斷電後再開機時會不會有畫面出現?
另外把接到按鍵的線拔掉時開機會不會有畫面出現?
背光有無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