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1912w 無背光維修

楼主(2013-01-28):
拆開 電容都沒爆 挖靠 硬的
所有保險都正常 就先查 背光控制ic

网友:
這篇維修實例不錯!!!

网友:
恭喜完修,看來也不好修!

网友:
很棒的維修思維

网友:
感謝分享,我有一台同樣毛病還未修

网友:
圖片標文字, 學習了,很清楚  . 恭喜完修

网友:
挖告~~內傷!!只有這種高手才有辦法!!我可能換整片PI~~
恭喜完修!有實力~

网友:
請問板主是只有Q202故障?電表作二極體測試是正常嗎?Q200與Q202量測結果是一致?

网友:
功力高深!!   受教了!!

网友A:
請問燈管問題不是修高壓版和電源居多為何是修ad版上的ic呢?
這是如何判斷出來的呢??

网友B:
修過這麼多台達電源背光一體板,也是只有遇過一兩次會壞到這裡的,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燈管問題不是修高壓版和電源居多為何是修ad版上的ic呢?
這是如何判斷出來的呢?? ...

1.沒錯,板主是修高壓板的電路.此例中AD板已送出開啟信號至高壓板的"Enable"接腳,經Q200,Q202,Q307,將外部電源(圖中的16.5V)送至PWM_芯片電源腳(pin10),以啟動高壓板工作.(但因Q202故障,導致此芯片無電源而停擺.)
2.本例中,從板主悉心提供的線路圖分析,可能導致Q202故障的原因為何,也希望大家參考線路中仔細思索,如何加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過這麼多台達電源背光一體板,也是只有遇過一兩次會壞到這裡的,恭喜完修 ...

狼大 有拿幾顆可以代用 我是找台達的電源板 拆P13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 有拿幾顆可以代用 我是找台達的電源板 拆P13的..

大家都已經習慣電容先換再看著辦,由本例中得知,有些重要的測試點(如"Enable"腳)最好事先確認正常,並視需要換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 有拿幾顆可以代用 我是找台達的電源板 拆P13的..

我自己也是留一些廢板起來交換

网友:
能查到這點…
實在也是不簡單啦!
感謝分享。

网友:
受教了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C大完修感謝辛苦分享

网友:
進階版維修喔!!恭喜!!不過那顆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