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片LCD面板有救嗎??

楼主(2013-01-28):
Samsung SyncMaster 940B

線好像是固定的,但預計可能會隨影像變動而改變(忘了試)。因為按下Menu鍵,中間會出現約7~8公分一整條變色(好像不是綠色的),應該是按下MENU還有反應。

初步檢查,電源板、AD板供電沒有問題。如果是T-CON板有問題,還有救嗎??

网友:
回Draculaxx 大大,基本上沒救了,照正常應該是都要綠畫面,不能有黑線,您可以研究一下,我是覺得沒救了!

楼主:
我判斷壞面板的經驗不夠,只是上來問問大家的看法。

有人可以大概指出是那個區塊壞掉才會造成這種症狀嗎??(好奇而已)

网友:
會照成這種現象

我遇過的大致有三種

一. 面板裂痕 >>>無解

二.T-CON 軟排或IC掛 >>>有解 不過要有設備

三. T-CON主IC 掛 這最好解 換IC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