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奇異冰箱除霜加熱管的規格(已解決)

楼主(2013-01-28):
各位先進大大好,

昨天 家裡的奇異冰箱左右對開式的因為冷凍及冷藏都不冷,所以上網爬文後,測試除霜定時器置於除霜位置沒有電流,因此拆開冷凍室後背板看到整個都結冰,且上下兩支串接的加熱管其中一隻斷了,所以跑去冷凍材料行買了兩支23cm的加熱管來串接,並連同舊的一起換掉.
換完後測試,除霜電流為0.6A,但這樣算起來,除霜瓦特數只有66W左右, 請問這樣夠嗎?? (因為看加熱管的外包裝標的是125W)
會不會因為這樣造成除霜不完全呢???

网友:
這個不是要並連嗎?詳查看是並連或是串接

网友:
+1
要並聯~

楼主:
但原廠背蓋打開就是串聯的,這很肯定

楼主:
附上照片 加熱管在鐵片後面

中間一支 下面一支 是串接

中間一支 下面一支 是串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照片 加熱管在鐵片後面

网友A:
先別管串並聯
一般是感溫然後才決定化雙完成
所以只是快慢問提-----不影響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別管串並聯
一般是感溫然後才決定化雙完成
所以只是快慢問提-----不影響工作 ...

正常冰箱在化霜時,只有蒸發器上的霜會融化,冷凍庫內的食物溫度只有些許上升但不可以融化,因為中間隔著保溫板,但是化霜時間若是過長的話冰箱內的溫度將會上升,冷凍庫內的食物也會軟掉之後再變硬

一般化霜時間需在30分鐘內結束,電熱管瓦特數不足化霜時間將會拉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是沒把線拉出來,所以看不出來,但後來更換實有把線拉出,確定是兩支串聯的接法...

网友:
奇異衣廚式對開冰箱沙肉場骨力跑找找一定有,沙肉場應該不難看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照片是沒把線拉出來,所以看不出來,但後來更換實有把線拉出,確定是兩支串聯的接法... ...

失誤!
電熱管須換成美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誤!
電熱管須換成美規~

滷雞蛋大,

要換成美規??  那去哪邊買呢?? 還是只能找殺肉場??

网友:
引用 楼主:
滷雞蛋大,

要換成美規??  那去哪邊買呢?? 還是只能找殺肉場??

可以到聲寶或新宇(sony)問看看!
殺肉場有機會幫您留意~

网友:
如果是我.不會一直在原規格打轉.
甚至有些已經斷料.若有機會.總不能棄修吧.
就以此廠牌來說.在我這裡.根本不知找誰要!
可能直接用冷凍電熱線.依序纏繞鋁鰭片.
做好安全保護.檢視除雙效果(除雙時間)!
問題因該能迎刃而解!

网友:
這種加熱器必須用相同W數
新品買來都是兩根
一般材料行都有賣吧
只是比台製的單支比較貴了許多
一般我只會換壞的那一根
另外新品跟原來的固定位置不太相同
所以連鐵的保護外殼都不換
只換加熱器
接線依舊相同無需考慮串連或並連
這樣做就不需要太多聯想
徒增煩惱
有一點要注意
壞的是從接頭燒掉
還是從中間燒掉
接頭燒掉換掉就OK了
中間燒掉就要找問題所在
例如化霜恆溫器失常(新品買來有附帶這零件)
化霜計時器走的太不順
門有沒關好過造成結冰太多
如果為了省錢買台製的來裝
一定不能用(W數不同長度不同加熱線太細啟動時沒多久會燒掉)
如果找的到舊品那最好
因舊品比新品還耐用
換的話無需改東改西

楼主:
這位大大提供的照片就是和拆下來原廠件一樣,當初只發現斷了,也沒注意那麼多是哪邊斷,如果早知道可以找到這種兩根的,我還寧可買這種 才不用現在再傷腦筋.
至於新買的台製品,長度我是找一樣的,我想應該是不會燒掉,因為現在煩惱的好像是功率太小(電流只有0.6A),怕不夠除霜, 所以先觀察看看  如果不行 就只好再來找這樣的品項, 還希望大大的pm一下哪邊可以找的到,謝謝

网友:
像這種台製的有兩種規格
一種是雙門小冰箱用的
一種就是GE專用的
外表一模一樣
只能用電錶量阻值才會知道
一般材料店不願意讓人量也不接受退換
常造成買錯疲於奔命

楼主:
tn大,如果可以量電阻值的話 是應該大約多少才是GE專用的呢???

网友:
很簡單阿
你還有另外沒壞的量一下
就知道阻值多少了ㄚ

楼主:
我另外那隻量起來大約10歐姆,我還以為有問題...

网友:
沒問題就是修好了

网友:
兩支的阻值差異很小就高整無憂了n_08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另外那隻量起來大約10歐姆,我還以為有問題...

P=E×I  = 0.6A×110 = 66W

我另外那隻量起來大約10歐姆

P= E×E/R =  110×110/10歐姆=1210W...看錯了應該是100歐姆 (121W)  !!!

台製一般1~200瓦左右

除霜電熱絲

除霜電熱絲

楼主:
引用 网友C:
0.6A*110--->66W

我另外那隻量起來大約10歐姆

這位大大誤會了:
我所講的是  1. 原廠2支 :  A.已燒斷,不知道歐姆值.   B.量出來10歐姆.
                 2.新換上兩支台製 : 沒量歐姆值, 但除霜電流量到是0.6A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位大大誤會了:
我所講的是  1. 原廠2支 :  A.已燒斷,不知道歐姆值.   B.量出來10歐姆.

美式冰箱化霜電流不可能0.6a,國產都超過1了,最少也要3以上。

楼主:
看來我裝的2支台製的不太適合,真的造成電流太小,化霜電功率連台式的冰箱都不到,
如果又結冰造成不冷,那只好再來找美規的電熱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我裝的2支台製的不太適合,真的造成電流太小,化霜電功率連台式的冰箱都不到,
如果又結冰造成不冷,那只好 ...

是不是這個~

楼主:
是,沒錯
電阻值和我好的那隻也相近,
大大竟然有這個東西  真好

是上次大大給我訊息的那位先生有的嗎??

网友:
這樣不就400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沒錯
電阻值和我好的那隻也相近,
大大竟然有這個東西  真好

PM過來~

楼主:
已PM 請問收到嗎?

楼主:
感謝某位好心大大(不知可不可以講)協助取得和原來一樣規格的東西,今晚把它換上後,果然效果差很多,除霜電流為4A,和以前大概差了快7倍,這樣應該是解決我的問題了
再次感謝這位大大

楼主:
除霜電流為4A

楼主:
問題已解決,但標題不知道怎麼改.

网友:
更改標題加注定(已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