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芝notebook內顯花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3-01-28):
用集顯晶片,已換屏線都是這樣,屏看不到文字,如相,顏色線會不斷閃下閃下,這情況多數是要換屏,可以修好嗎
請各位指教謝謝

网友:
應要換屏

网友A:
感覺像面板n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像面板ng了~

發覺屏電路板向下拉畫面回復正常,電路板不拉下花屏,好似不良,會是圖紅圈接線位有不良嗎,電路板可以拆出來嗎

网友:
換個中古面板可省錢
141很通用的

楼主:
這屏用LG飛利浦LP141WX1(TL)(B1),買個屏若是有141WX1任何牌子可以代用,需要有這TL B2編號嗎?看論壇換屏需要換原來碼片嗎
請再次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屏用LG飛利浦LP141WX1(TL)(B1),買個屏若是有141WX1任何牌子可以代用,需要有這TL B2編號嗎?看論壇換屏需 ...

若是屏線的問題是否可以用烙鐵之「電燙斗」加熱維修呢?或許可以碰碰看運氣~湊個學習經驗也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