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1916w 綠燈恆亮

楼主(2013-01-28):
大大你們好~
今日公司撿了一台螢幕Acer 1916w來修本來是電源燈都不會亮,這情況下換了高壓板上面的全部電容(除了最大顆外都換了),換完後插了電燈亮了,綠燈想說應該好了那知道到前方沒畫面(傻眼),這時按了開關沒任何的反應就是綠燈一直恆亮,電源拔了在插也是一樣的反應,亮綠燈開關沒反應背光板沒亮...死氣沉沉..請問大大有什麼原因會發生這的問題..請賜教

网友A:
無訊號時會變橘燈嗎??
按鍵有沒有故障??
燈管有亮嗎??
我也是顯示器新手一起研究看看

网友:
很好很好!!互相研究求進步~~~
痞酷就是學習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訊號時會變橘燈嗎??
按鍵有沒有故障??
燈管有亮嗎??

無訊號時會變橘燈嗎?? <--都不會變,就是綠燈
按鍵有沒有故障?? <---應該沒有
燈管有亮嗎?? <--燈管+背光板都沒有亮,確定燈關都是好的有測過
^^"

网友:
檢查AD上方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電源5V是否正常.
若是異常.即是電源板回受電路出問題!

网友:
量測看看電源板二次側有負載時電壓是否穩定,若穩定再量測1117IC電壓轉換是否正常,若電源板有負載時電壓不穩定就要插看看是因A/D拖電壓還是高壓區塊拖電壓還是電源故障,確認看看囉。

网友:
輸出至AD正常 可以朝AD查查看 (接上AD檢查電壓是否消失←朋友教的 不知是否正確作法)
我有一台是 PI輸出正常 亮橘燈 所以直接換掉AD 完修
另一台是PI輸出正常 亮綠燈 背光不動 用單燈接 畫面正常 因不是電子本科系 所以打算買塊通用高壓來改
至於壞掉的那些 正在買一堆材料打算回來試
新手個人淺見 大家見笑嚕~~

网友:
背光沒點亮!!  開機無閃一下的話,應該是高壓故障了!!

网友:
先分清楚是邏輯板還是驅動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