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4吋液晶螢幕面板異常詢問

楼主(2013-01-28):
請問各位大大~我從我朋友那便宜購買了一個螢幕,這圖中面板上所出現的一條一條垂直黑線,這是面板壞掉的情況嗎??這圖片是我還沒接上電源的狀況下拍的~因為電源特殊還沒購買??所以目視面板沒破但是用手電筒照螢幕面板有黑線出現~所以想請問各位大大這是什麼原因??如果接了店員還能正常顯示嗎???那如果是面板壞了,換面板會很貴嗎?這片是24吋16:10的TN面板解析度1920X1200的,換新面板費用大概是多少 謝謝各位大大回答

网友:
新朋友發文前要先看一下版規哦!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偏光膜的問題不然就是面板了
找電源來測吧

网友:
看照片面板壞機率較大!但在沒接電源情形下還能出現此狀況應是面板破或t-com和面板之間軟排線短路機會較特大!

网友:
面板破囉

网友:
面板漏液!

网友:
樓主 … 您還是考慮買新的吧 !

网友:
還是拿去回收吧!

楼主:
謝謝各為的回應!那面板漏液還能修嗎?換面板的話要多少錢?因為這台還很新,尺寸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為的回應!那面板漏液還能修嗎?換面板的話要多少錢?因為這台還很新,尺寸也大 ...

面板損壞就完全沒有修復的價值了(一塊面板等同新品半價)
除非你有相同規格的機型
可以兩台整修成一台

网友:
~~~那面板漏液還能修嗎?~~~

這個問題問的很天真,就跟燈管被折斷成2半,然後問說我將斷成2半的燈管黏起來,這樣燈管是不是就能修好
你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