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電源的選擇

楼主(2013-01-29):
近日小弟想要購買行動電源
於是就開始爬文了

普遍發現市面上很多人推薦直接用18650的充電盒

其中有人推薦
日本保護IC智慧18650雙輸出行動電源盒
介紹網址:(爬網路找的)
http://www.wretch.cc/blog/myground/23486298
網路上的價格大約490元

而也在露天看到
這一款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067490125#auc

而又查了如果沒有電池的款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289925753

因為爬文上又說不好(就是沒有保護的)也許會爆炸...
感覺上真的是超危險的

但是若買市面上的行動電源似乎又缺乏了更換性(雖然也可以自己拆裝電池啦)

但是相對來說就會貴了些
例如:CRATOS 6000mAh日製SANYO電芯 這款
只有6000mAh 就要999元

不知道各位大大告訴小弟要如何選擇,或是有什麼推薦給小弟的呢?

對了~~
順便附上小弟覺得挺特別的文章
查18650看到的
踢爆Ultrafire 3000mAh 18650 黑心容量鋰電池

和 一個拆電池的文章
18650鋰電池的拆解

网友A:
我是買 電池盒 加上 電池 以後可以方便換電池
4顆真的很重~ 又買了台 裝2顆的 電池盒
右邊那台 NOTE 2可以充 左邊那那 不能充 很奇怪..
個有優缺點~  出門有時候 帶2顆的在身上 比較沒那樣偅
4顆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買 電池盒 加上 電池 以後可以方便換電池
4顆真的很重~ 又買了台 裝2顆的 電池盒
右邊那台 NOTE 2可以 ...

大大
我想詢問一下喔
那如果是兩顆電池的那個
電池需要買有保護電路的嗎?
因為我很怕會爆炸的說n_033|

网友:
最近手上也有幾款行動電源待測,現在行動裝置偏向手機與平板,因為原始電池待機能力有限,為了加長使用時間,這類尿袋(行動電源)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

网友B:
http://tw.discount.yahoo.net/order.php?id=6414

我剛訂這個,可以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927&highlight=%E8%A1%8C%E5%8B%95%E9%9B%B ...

這種4顆電池的,充飽的時候會很重嗎?
很說會不會太重不好攜帶?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4顆電池的,充飽的時候會很重嗎?
很說會不會太重不好攜帶?

電池有沒有充飽重量應該那差不多一樣,一般移動電源重量大約用一個18650約45g來算再加電路盒的重量,所以通常,
2個18650電源盒約 45*2+100=190g,
4個18650電源盒約 45*4+100=280g,
8個18650電源盒約 45*8+100=460g,
重不重就看自己感覺囉。當然體積大小依電池棵數也會不一樣。
提供參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tw.discount.yahoo.net/order.php?id=6414

我剛訂這個,可以參考一下!!

怪怪? 裡面有8顆電池,一顆算80,就要640,殼跟電路板及配件才49塊,還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怪怪? 裡面有8顆電池,一顆算80,就要640,殼跟電路板及配件才49塊,還真便宜~~~~~ ...

這台跟水大貼的那台差不多

應該都是對面工廠做的

网友E:
最近同事才拿一個故障的來給我玩.
拿來時四個電量顯示LED會亮,可以充電,但是沒有輸出.
打開看到那個寫著"100"的電感單邊脫焊,焊回去後,連電量顯示LED都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同事才拿一個故障的來給我玩.
拿來時四個電量顯示LED會亮,可以充電,但是沒有輸出.
打開看到那個寫著"10 ...

可能輸出端有短路,量一下USB的正負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