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教!影片中那個白色有點像膠水的助焊寄?是什麼

楼主(2013-01-29):
請教!影片中那個白色有點像膠水的助焊寄?是什麼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l6Vkw5wswU

网友A:
助焊劑的價格相差很大,當然效果也相差很大,有的助焊劑小小一瓶就要上千元,有的一大瓶才只有上百元(甚至不到),實際用過了一段時間後,就會知道要用那一種了。

网友:
影片中有膏狀和液狀的助焊劑,兩種應都不便宜,

拖焊過後錫量恰到好處,也不留焊渣,也少煙,不知貴不貴,也想買來用看看.......

网友:
我有買一瓶無鉛助焊劑是液體的還不錯用,不過好臭

楼主:
不知道有哪位大大可以建議或參考??

网友B:
想請教一下。影片中使用過助銲劑後,都會用吸錫線吸一下。

這樣的做法原因是?不用吸錫線吸掉會有任何不良影響嗎?

TH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請教一下。影片中使用過助銲劑後,都會用吸錫線吸一下。

這樣的做法原因是?不用吸錫線吸掉會有任何不良 ...

吸錫線是把多餘的錫給吸走!!另外我想他的重點是"把兩隻腳中間的錫帶走"避免短路...
加上最後看起來美觀!!....
感謝~C大飲水機好了!不漏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助焊劑的價格相差很大,當然效果也相差很大,有的助焊劑小小一瓶就要上千元,有的一大瓶才只有上百元(甚至 ...

請教wish你是用哪一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wish你是用哪一種?

如果是一般焊點或植錫球,我只用松香類的助焊劑,如果是焊接SMD,我是用AMTECH的產品,這只是個人習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