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IDE-USB轉接線電源維修

楼主(2013-01-29):
這是同事的外接式燒錄器用的,因為燒錄器沒反應找小弟喊救命
由於XP抓的到轉接線晶片,而且按退片鈕沒反應,研判問題在電源

外觀

12V正常

5V掛了

暴力拆開外殼

電路背面

元兇找到了,5V端一顆1K 1/8W電阻斷掉(箭頭),更換后正常

网友:
好扯喔
還有這種壞法
我是頭一次聽到呢

网友:
板大
你的探棒怎麼了OAO

网友:
好奇異的故障....

版大用的是再利用的"一兼二顧的"探捧啦~
線斷了後,還是可以再用的啦~

网友:
探棒不錯用可夾可戳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原來小地方還真是要細心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修好就是強手

网友:
果然是…有拆就有希望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電阻斷,沒有燒其他的零件真好

网友:
恭喜完修,應該是有摔到吧,不然怎麼會斷電阻!

网友:
這個也可以修

网友:
好的強壞法
不過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