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強4x3電腦螢幕高壓板問題請教(已解決)

楼主(2013-01-29):
因為螢幕燈管會閃爍所以拆開來看
結果發現高壓板2個零件焦黑了
如圖f1及f2貼片零件會是什麼零件
或如果我買下面此組高壓板直上可以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073799351
以上問題請教
謝謝!!

网友:
F1, F2是SMD保險絲,可能是1安培,查看後面的推動管和變壓器有無短路,
若無短路可能換上保險絲就完修了.......

你貼的那個網址是我們老大的賣場,有問題直接問他最了解,就怕他老人家沒空

网友:
另要注意連接器腳位定義.(電源,地線,啟動,亮度控制)

楼主:
用高壓板直接點只有上面會亮
而且燈管還有支....的聲音

网友A:
那就是下面的燈管也掛點了~~需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下面的燈管也掛點了~~需更換

燈管沒壞喔
有用測試儀點過了
我解釋一下上圖直點是原本的板子

网友:
原來你是用原本故障的inverter去點燈管~~~

替換inverter要注意幾點:

1.inverter能否點亮你目前LCD尺寸的燈管,你要問請楚

2.再來就是如上面的ciko.ciko 要注意接腳.(電源 ,地線 , 啟動 , 亮度控制)

楼主:
後續報告換掉f1_保險絲後上下燈管都可以點亮了
繼續稱下去(完修)
謝謝大家的意見
補上裝上面板後的照片
整個亮起來了也不閃爍了
故障原因高壓板下燈管保險絲燒掉檢查應無其他零件短路換掉保險絲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