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32U300A 之 EADP-154AF 電源板問題

楼主(2013-01-29):
問題是有的時候能開機的時候能開機,有的時候不開機 , 更換電源板上的電容(EADP-154AF A)仍然有問題,測試只有輸出4V正常,如果正常時但按搖控器可以開, 但電源燈沒有亮 , 搖控器按二下電源板上4v就沒有電壓 , 其他各點電壓都無輸出 , 有時一開機,電源板就會保護(繼電器跳兩聲)但是有的時候又能正常開機(繼電器只跳一聲),請問是否是電源板問題,感謝!!

网友:
電源版壞~~百分之百  如果會跑線路很簡單找出問題

提示:是一次測  431檢知迴路壞

註:以上是我自己遇到的~^^也有可能例外

网友:
电源板问题,电源板启动电压异常引起,我一到过。。

楼主:
搜尋網站資料有找到以下說明

此机有时不开机。不开机时。指示灯不亮。
没原件坏,设计缺陷,需技术对策!
没有4伏输出。如果多插几次又能开.
技改5个电阻。
改R52  R53  R75 为1/4W1.5M贴片电阻
改R54  1/4W 为1.5M普通电阻
改R55  1/8W 为30.9K贴片电阻

或三极管K3567换掉

請問各位前輩有試過這種方法?謝謝 ^_^"

网友A:
是的 技改后机器就正常了,那个三极管不用换没事的

楼主:
改完後正常,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尋網站資料有找到以下說明

大大:請問一下你寄改後就正常..我怎麼改起來連開也不能阿.....我買不到貼片電阻都用正常電阻.....還有也買不到30.9K電阻用30K代替這樣可以嗎...還有能否跟我說R55確定是哪一顆麻煩你了

网友B(2013-03-05):
引用 网友A:
是的 技改后机器就正常了,那个三极管不用换没事的

請問大大....我寄改後卻變得不能開機....我r55可以麻煩跟我確定位置嗎...我r55用30k代替可以嗎...買不到30.9k

麻煩教我一下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我寄改後卻變得不能開機....我r55可以麻煩跟我確定位置嗎...我r55用30k代替可以嗎...買不到3 ...

你用个31K的电阻试试。。

楼主:
R54  1/4W 为1.5M普通电阻在電源板正面 , SMD 電阻 0603 30.9k 可以找上板橋 1顆 1元 如果要寄外加運費 100元 , R52  R53  R75 为1/4W1.5M贴片电阻 R55  1/8W 为30.9K贴片电阻 (因為沒有照到相片) , 記得可能在電源板中間要仔細的找 , 電解電容全部換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R54  1/4W 为1.5M普通电阻在電源板正面 , SMD 電阻 0603 30.9k 可以找上板橋 1顆 1元 如果要寄外加運費 100 ...

什么意思啊。咋听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啊。咋听不懂啊、

R54  1/4W 为1.5M普通电阻在電源板正面(散熱片擋到要仔細看)或是把散熱片拆掉, SMD 電阻 0603 30.9k 可以找台灣上板橋電子貿易 1顆 1元 如果要寄外加運費 100元,R52  R53  R75 为1/4W1.5M贴片电阻 R55  1/8W 为30.9K贴片电阻 (因為沒有照到相片) ,請問是否有照片可以提供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