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4242 白屏

楼主(2013-01-29):
BENQ SH4242 白屏 , 更換t-con上之 IC AS15-F 仍然不行

网友:
請您一個問題一帖,同時發帖前先看一下版規哦!

网友:
照片先上傳   基本電壓要給

网友:
求助帖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2807-1-1.html

方式,不然沒法了解你在說的問題???     發問者不能太懶吧???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請遵守並觀看共同版規

3.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例如︰
4.提出問題時請至少提供一張照片,有正反面時應該兩面都拍,相片力求清楚。

网友:
不是所有的故障都是as15造成.
這樣as15很無辜.

网友:
這問題因不難處裡.但最好還是補充資料.
共同研究.相信大家會很樂意幫您解決問題的!

网友:
假使我沒猜錯!!!你應該是PANEL的基本電源都沒了才會白屏
AS15是負責GAMA,也得先有畫面,且畫面呈現色彩異常(油畫)才跟AS15有關

你先查查AD板1117-3.3或5!!是否輸出異常吧

网友:
gkjnn 大
眼睛真利!
一下就看到問題所在

网友:
這短路還未送電
沒關西 送電後確定(冒煙)
白霧 不是這個關西喔[/siz
e]

网友:
又不是AS15-F的錯,幹麻要對它用刑!!!!!

网友:
不是什麼情況都要換GAMA  IC的

网友:
我看到很多有聲無影的,高壓板25%,T-CON 25%,Power 10%.其他的就要再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