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 POWER 3.3v(橘) ?

楼主(2013-01-29):
台達 POWER
型號 : GPS-350CB-100A  REV. 02F

今天一塊 ASUS P5G41T-M 主機板送修回來
用台達POWER去測試主機板正不正常
一上電,風扇轉一下就不轉了
想說,華碩該不會又沒給我修好了吧
拿別顆POWER去測,正常會開機

該不會台達POWER掛了吧
用電源測試器,看起來都正常

測接口每個線,除了橘色 3.3V 是短路(BB檔)
但也有 15歐

請問,這是什麼情形???

補充說明

測其他主機板就很正常

网友A:
會不會PG質異常,導致無法開機
不然就是空載正常
帶載就掛
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PG質異常,導致無法開機
不然就是空載正常
帶載就掛

測其他主機板就很正常

就覺得很怪

网友:
瓦特數不足嗎???
我是猜的

网友:
瓦數不足還是有機會超載開機

您文中有提到"風扇轉一下就不轉"
有試試看,再按開機紐嗎
如果二次觸發還是一樣動作,表實可能主機板偵測到pw異常
如果無法二次觸發,有可能是負載重拖
導致pw鎖定

网友:
1.PG上升時間不符主機板要求
2.PS-ON信號維持低態不良
3.主機板電流抽載速度過快

网友:
3.3V阻抗一般數值>100,可能須找找3.3V供電迴路是否異常.

网友:
這種跟本不用修
也許是相容性問題
不用自找麻煩
因為這電源不是你設計的
為什麼我這麼說因為我以前碰過

楼主:
我也覺得是相容性問題
因為這顆是測試用
用過很多塊主機板,都沒什麼問題
結果用在  ASUS P5G41T-M ,一開機風扇就給我轉一下就不轉了
有點傻眼,差點又要錯怪 ASUS

网友:
頭一次聽到PW有相容性問題
小弟覺得最主要是保護電路的問題
各家的PW大致上低壓側輸出電路都是一樣的
唯獨就是保護電路與PG電路不同
有的PW可以容許短時間內大電流輸出
有的卻誤以為短路,將輸出關閉

网友:
其實最近ASUS一些中低階板的確遇到POWER相容性的問題n_081|

网友:
好久沒碰華碩的版子

小弟是知道華碩的版子會挑電源
但又是沒遇過

网友:
這種事十幾年前就遇過
因相容性改過幾千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