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937s 高壓問題請教

楼主(2013-01-29):
小弟沒有電子科背景,可是卻很愛拆東拆西。
小弟手上有一台Benq FP937s螢幕,剛拿到時的問題是螢幕不亮。拆開後發現高壓板上有一顆470u 25V的電容膨脹,與高壓線圈有一隻腳假焊了。將上面問題處理後,可以開機了。可是過了10多分鐘,發現螢幕又不亮了,隱約有些燒焦的味道。(因為讓它燒機,離開一段時間又回來才發現的)
於是我又拆下來察看是否有異狀,可是所有的零件看起來都是OK的沒有燒的痕跡。(如圖)
flic.kr/p/dQGoJC
於是在拆機狀態下測試,就不亮了,可是等一段時間後我又試了一次。螢幕竟然又亮了,我又讓她開著燒機,依樣過了10分鐘左右,突然看見一陣煙冒出,馬上湊過去看。可是看不是很清楚。於是我開始仔細逐一檢查冒煙區域的零件,發現這棵高壓線圈左邊怪怪的有凸起。(如圖)
flic.kr/p/dQANtM
不知道是不是這顆過熱燒昏了。

不能上傳相片,也不能貼網頁連結圖片。這樣很難提問說。
PS.請在flic.kr前加上http://

网友:
上傳圖片請用本論壇上傳...因為可以直接顯示 方便我們幫你

希望你先看板規

上傳很簡單的

网友:
高壓部分的224的高壓電容要檢查容量夠不夠還有你的C5707已經掛了(基本上)

建議224的高壓電容都換新   C5707   4科都換掉 還有所有二次側+高壓電容都更新

記得高壓版一定要補焊

不然他很快回來找你

网友:
建議直接改高壓公板!

网友:
板子上有燒焦痕跡了??

背面應該有零件因高溫故障!!  變壓器可能也不保,

可以考慮換高壓公版,比較省錢!!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解惑,我先換jack大所提的那些零件試試看,真的不行再找公版,至於eson大所提主機板燒焦部分的背後確實是有一顆S44C貼片電阻所導致的。

楼主:
進度報告,目前我將整塊板焊點重焊過後,目前已燒機超過一小時了,等燒到明早在做報告。謝謝各位的幫助。

楼主:
報告,到目前為止,一切正常顯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