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碩-RA4217故障請教

楼主(2013-01-30):
昨天晚上還好好的
看電視時出現類似爆破(ㄅㄛ)的聲音後
就無動作了
完全開不起來
電源燈也沒亮了
電視上方散熱的地方有點熱氣

想請教站上各位
這是怎麼樣故障的情形呢
拜託了

网友:
1.拆
2.看
3.查

网友:
加拍照上傳...加查修狀況

网友:
上個照片 容易明白清楚喔
加油 就會 完修喔

网友A:
電源很會死!

网友:
保險絲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源很會死!

應該是(液晶電視故障喔)

网友:
電視壞了~~要換新機了~~

网友:
請PO   電源 AD照片!沒圖沒真相!這是重點!!!!!!!!!!!!!!!!!!!!!!加油!!!!

网友B:
請問aa1725大..你ra4217電視還在嗎/    我有一台也一樣的型號也壞了..想問你後續的問題..多謝..

网友:
有爆聲~~好處就是可以看到壞的地方!好修~~
運氣差就是燒一堆~

加油

网友:
拆一下拍個圖,這樣比較有辦法知道你的故障點

网友:
別光說不練!先拆再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aa1725大..你ra4217電視還在嗎/    我有一台也一樣的型號也壞了..想問你後續的問題..多謝.. ...

我不會修啦
只是上來請益裡面的高手是怎麼樣的情況
我已經送修了
是電源板的問題
維修要3~4K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會修啦
只是上來請益裡面的高手是怎麼樣的情況
我已經送修了

有說明就可以
大家是想知道(維修)進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說明就可以
大家是想知道(維修)進度

不好意思
讓大家誤解了
我本身不會修
是想要了解情況而已
就是要多學多看才能吸收知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讓大家誤解了
我本身不會修

如果當初就想送修,可以找版上很多高手@
我想您PO文~@價錢應該會比它們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