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探討一下!DELL2709Wb~『OSD』顯示不良?

楼主(2013-01-30):
請看清楚~是『OSD』喔~

主人說,先前顯示不正常~有直線條!

應該是與現在的『OSD』狀態一樣~

送來這測試,顯示是正常:

叫出『OSD』是這樣的顯示:

無訊號輸入:『OSD』顯示也是奇怪的~

查檢電路都無異樣,唯獨:
CO出它的程序:
第一頁:

第二頁才有資料:

到最後一頁都有資料:

依各位的高見,這第一;二頁,算是正常嗎?
會是這兩頁遺失造成的嗎?
沒有正常顯示的程序,無法求證?有大大有這台的韌體嗎?

网友:
EEPROM(24C16或32)也有可能喔!!!有遇過類似狀況。
更新後就正常了。

网友:
這台應該轉到我這修了,前一段時間修到一樣的

跟韌體沒有關係n_118|

网友A:
開機DELL商標及OSD字體/底色有條紋

原使用者說用D-SUB接顯像時條紋不明顯,但用DVI很明顯

維修後已正常

使用DVI-D介面以1920*1200解析度驅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機DELL商標及OSD字體/底色有條紋

請問狼大~
不知如何修復?
是換EEPROM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狼大~
不知如何修復?
是換EEPROM嗎?

不是韌體也不是EEPROM,其實這維修有一點像之前萬能小書僮發的電視顯示有條紋處理實例,但這部2709WFP不是空焊的問題,是位址線電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