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人可以分析一下6燈高壓板圖中圈圈處電路功能嗎?

楼主(2013-01-30):
最進找到一塊有線路圖的6燈高壓板,
請問有人可以分析一下圖中圈圈處電路功能嗎? (我猜可能有電流電壓及空載的保護功能吧?)
如果想將3燈輸出並成一個輸出使用(增加輸出電流)?電路需要如何修改還可以有原先保護功能?

网友A:
IC的Pin2,9腳為過電壓電流取樣端.如圖上半部推測3灯管輸出端基本上可並聯,但可能3燈管彼此輸出無法維持一致,是否引發其他無法預測之事,只能小心測試,才能知道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的Pin2,9腳為過電壓電流取樣端.如圖上半部推測3灯管輸出端基本上可並聯,但可能3燈管彼此輸出無法維持一致 ...

感謝!!
3個輸出端我會先各串一個電阻再來並在一起輸出!!
只是不太瞭解園起來2和3電路是作何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3個輸出端我會先各串一個電阻再來並在一起輸出!!
只是不太瞭解園起來2和3電路是作何用途? ...

當3個 "3電路"全部過載時,"2電路"才會動作(AND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