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更換偏光膜擦拭殘膠的問題?

楼主(2013-01-30):
目前想要將手邊一台19吋螢幕做更換偏光膜的置換

發現要清除殘膠的擦拭紙
可以用以下這種的KIMTECH擦拭紙+無水酒精去除殘膠嗎?
不知道會出現面板出現刮痕之類的後遺症?

网友:
放心的用吧!小弟曾經用過刀片加酒精除膠,完全不會有刮痕~~
個人經驗,參考看看吧!

网友:
要刮花不容易.但要小心壓破!
只要無棉絮成份即可.建議可用化妝棉.

网友:
每次問些無理頭問題
都沒有看見(動手)
不知是(手受傷)或 有殘疾
問 問題也不回應
才回有此一問

楼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換偏光膜站上許多成功案例...也有小缺憾

目前還缺少兩種工具....
一個為刮除用...一個為黏貼偏光膜用的橡膠刀(借用網上截圖)

19吋網路上也只有賣4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