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省電燈泡安定器使用在 T5/T8 燈管會不會影響燈管壽命

楼主(2013-01-30):
看了很多痞友用省電燈泡安定器改裝 T5/T8 的燈管,效果也蠻好的。

先前從回收室看到一個 P 牌的 23w,就拿來改裝成 T5 28w。

由於這個安定器沒有 PTC ,為了延長燈管壽命,上網買了 PTC 來加裝上去。

PTC 裝上去後,立刻可以看到燈管預熱的效果。不過加了 PTC 後又洐生了 PTC 耗能及發熱的問題。

上網查到左岸有文章提到可以在 PTC 前串壓敏電阻來避免 PTC 耗能問題,原理上似乎說得通。

就找了顆 7D391K 串上去,結果 PTC 居然就失效了。猜測是安定器的啟輝電壓不夠高的關係。

因手上沒有 True RSM 的電錶,用指針式電錶量不出管電壓,就先擱下了。

上網買的 UT61E 總算送來了,接上後一量就發現問題了。p23w 安定器用來推 T5/28w 的,

啟輝電壓約 400v 時間只有一秒,然後就在 38xV左右跳動,量測約5分鐘,電壓都沒有如預期的降下來。

將 p23W 的安定器接到省電燈泡燈管,量測到啟動後,管電壓會慢慢升高到約 300V,再慢慢降至 200V 左右跳動。

因此 PTC+MOV 在 p23W 的安定器接到省電燈泡燈管應該是會效果,不過在T5/28W 明顯的無法作用。

網路找到的資料在介紹日光燈時,都有提到日光燈啟動方式是一開始輸入高壓啟輝,啟輝後電流不再流過燈絲,

此外管電壓下降至工作電壓後穩定。在這篇 T8 與 T5 的電子安定器可不可以共用?文章裏

有資料指出 T5 管電壓約在 166V ,而很多網站資料則是直接標約 200V上下。

但是用 p23W 推動 T5/28w 的燈管時,管電壓在啟輝後下降的很少,而且一直維持在 38xV 左右的高壓。

想請問痞友們,雖然輸出的電壓較高,但是如果負載不變,根據 P=IV,管電流是不是應該會下降?

太低的管電流不就會影響亮度。此外長時間的高電壓作用在燈管上是不是會導致燈管的壽命變短?

本來想環保再利用省電燈泡安定器的好意,會不會導致燈管的浪費。最後我用UT61E串在安定器跟

燈管間,結果都量不到電流,反之在市電跟安定器間是 Ok 的,不知原因為何。

UT61E 捉到的數據

T3/23 W 非原燈管

T5/28W

T8/36W

网友:
不正確的電壓,的確會導致燈管壽命的縮短

网友:
小弟是將省電燈泡21瓦機板給T8.20瓦用
沒預熱啟動,但有留PTC孔位
初步測試
傳統T8耗電量 23瓦 電流0.35安培 電壓118V
電子安定器T8
耗電量 15瓦 電流0.25安培 電壓118V
兩種的PF值相差不多
除了耗電量有差外
發現電子式T8須點燈一段時間
亮度才會達到最高亮度

网友:
小弟是覺得原因在於您用來測試的那片安定器功率不夠,因此啟輝後無法維持足夠的電流來保持亮度,也因此造成燈管內阻降不下來、所以變成不斷的維持在重新啟輝的階段。

這可能會造成燈絲較大的消耗、燈管亮度不足而嚴重影響其效率...
因此您問說:會不會導致燈管的浪費?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不但燈管壽命會減低、發光效率也減低,因此如果要玩省電燈泡的安定器來點T5或T8,小弟建議一定要用比燈管瓦數高的安定器。

楼主:
剛剛整理資料時,看著輸出的圖也在想是不是因為功率不足的關係,還在想說改天要去找根 20w 的來試試

John 大就已經點出問題了。不過真的沒想到會有重新啟輝的問題。傳統的啟動方式,在啟輝時很容易就可以看的出來,

在電子安定器上如果沒接上電錶看到電壓異常,再經各位大大的說明,真等到燈管燒掉幾根也許都不會發現呢。

這個安定器我還是拿去推 20w 的燈管就好了。謝謝各位痞友。

网友A:
大大的器材專業喔

請問有沒有測過如果故意短路其中一端燈絲的啓動電流呢

俺這兩天也剛巧對啓動電流有些問號

不過不是專業就無法細究

楼主:
這器材就版上很多人推薦的 UT61E ,
量測時用電腦把資料記錄下來後,再用 Excel 轉出來的圖表。

我記得有位痞友把步驟都寫出來,您可以找一下。

网友:
前面A-John大提到,23W的省電燈泡電路要推 28W燈管功率不足的問題
小弟想起昨天去找烏骨雞學姊買 13003電晶體,WISH大在旁邊隨口提到,為何不買13005或13007

當時沒想到要問老大,如果把原本23W省電燈泡上的13003改成 13005或13007,有可能功率變大,就能夠推得動28W或者T8的40W燈管呢???

网友:
1.整流端電解電容也要加大
2.諧振網路可能要跟著修改

网友:
欣賞羨慕JYC你的數據.
看了T5/28W的數據約450V大於供應電壓約400VDC(兩半波110VAC整流相加),覺得有趣。
猜測(鐵心電感)L值太大所致(T3/23W,越細的燈管好像管電壓較高,管電流較小;VI=W).
建議量測整個消耗瓦數,可能遠小於28W.或小於等於23W.

會亮,但不一定適合(充分發揮)此T5燈管. (如同資料圖片,符合燈管設計之管電流與管電壓)
如果可以,請將鐵心電感L值略調降,或許可以看到較正常的管電壓數據.(或找T5用的電感L換上)
如果可以,請並聯兩只鐵心電感使L值下降,或許可看到正常T5管電壓,但是超亮的T5發光(管電流較大所致);請短時間測試;避免兩個晶體(13007)過熱燒損.
此類燈管點燈電路之重點在上述電感L 與高壓電容C 之選用. (自己心得)
T3之點燈電路高壓電容C值較小,用來點T5/T8可能OK.
若T8-40W之電子安定器用來點用T5-28W,可能L值要增加(限流,降低功率)而C值要減少(使點亮瞬間電壓可以達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的器材專業喔

請問有沒有測過如果故意短路其中一端燈絲的啓動電流呢

如果兩端的燈絲都短路,好像就變成了螢幕的CCFL的直接高壓點燈,
如果還能點亮,電子安定器也假設不會壞,那麼燈管壽命有夠長了!除非破了。
一般燈絲燒斷,來評斷燈管壽命。黑燈頭呢? 螢光粉脫落,亮度降低呢?
啟動電流可能主要與鐵心電感L相關與高壓電容C次要相關.

高壓電容C充電達到使燈管首次放電時的電感L上的電流值.

楼主:
謝謝 huang22 大的建議。

後續更新:

實測了 T8 20W 的燈管,用電錶量可以量到啟輝後電壓正常下降的情況,雖然電壓還是比文件上的管電壓略高,不過跟我量其它白牌外接定定器的電壓接近。

約在 150v 上下。把 PTC 跟 14D221k 壓敏並在啟動電容上,算是實作了簡易預熱啟動及啟動後斷開 PTC 的節能作法。

下一步希望可以拿洞洞版來拼一個安定器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