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先進三洋SMP-P42HD3 AD板上這隻 reg ic 是何規格,何處可購

楼主(2013-01-30):
這隻供電 IC 是三洋 P42HD3 AD板上,負責AV 視訊盒的供電,
網路上查不到資料,所以上來求助,謝謝!

AD板上AV的供電IC

AD板上AV的供電IC

网友:
吳大

這是 NS的LP3961

网友:
LP3961(LBSB SOT223-5).pdf (379.07 KB, 下載次數: 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趙大,感謝您,

网友B:
右邊那個100uf/10V的怎麼感覺微凸啊?
是拍攝的角度關係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邊那個100uf/10V的怎麼感覺微凸啊?
是拍攝的角度關係嗎?

版大您眼力真好!

我實際去摸左右兩顆電容的結果,右邊確實是有一點突.......

上電量測的結果,括弧內是另一台同型正常的測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大您眼力真好!

我實際去摸左右兩顆電容的結果,右邊確實是有一點突.......

1.文中"括弧內是另一台同型正常的測值",應該是故障板上的數值?
2.Pin1為shutdown停止輸出控制腳(0V為停機),在0V情況下,Pin3應無輸出.請檢查圖中連接Pin1及Pin2間的提升電阻(103)是否冷焊或開路.

网友C:
在圖中的Pin1不論是0V或6V,pin3輸出腳皆為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文中"括弧內是另一台同型正常的測值",應該是故障板上的數值?
2.Pin1為shutdown停止輸出控制腳(0V為停機 ...

1.括弧內數值是故障板的量測值
2.提升電阻在板上的量測值約為9.x K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圖中的Pin1不論是0V或6V,pin3輸出腳皆為5V?

經您的提醒,若判斷此點應無問題...

括弧內電壓值係另一台同型機板的量測值,是為了確認是否故障拿來比對,

難道是記錄錯誤了,明日再開蓋來測量,

謝謝您的幫忙解說...........

楼主:
在此再說明一下:
兩台的型號都是三洋 P42HD3,但是使用的面板不同,
A 台面板是S42SD-YD05   症狀是無待機燈,可用遙控起動,AV無聲無影,D-SUB和DVI有影無聲
B 台面板是S42SD-YD07   已完修

兩台的基板除了處理訊號部份的基板一樣之外,餘均不相同,
如圖片中紅框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此再說明一下:
兩台的型號都是三洋 P42HD3,但是使用的面板不同,
A 台面板是S42SD-YD05   症狀是無待機 ...

文中"A 台面板是S42SD-YD05   症狀是無待機燈",因pin1控制功能已失效,且pin3無論如何都有5V輸出,導致該部分供電都處於工作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中"A 台面板是S42SD-YD05   症狀是無待機燈",因pin1控制功能已失效,且pin3無論如何都有5V輸出,導致該部 ...

謝謝您的解說.....

比較不明白的是按鍵板上的指示都不亮,按鍵也無法操控,卻是可以用遙控器操作,
紅框區中的基板有和另一台做交叉比對,確定故障點是在AD板上,
因為用此塊AD板是確定無法開正常顯示的.......

到此先暫時休息了,明日再跑一下線路,看能否查出端倪來....
謝謝您的幫忙,晚安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此再說明一下:
兩台的型號都是三洋 P42HD3,但是使用的面板不同,
A 台面板是S42SD-YD05   症狀是無待機 ...

吳大..那片又掛了...我先拔我昨天修好奇美32一樣的T
15沒沒感冒發燒..應該是有需焊
客人看2小時就來了油油的
吳大..你我眼睛都不好該考慮W大那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吳大..那片又掛了...我先拔我昨天修好奇美32一樣的T
15沒沒感冒發燒..應該是有需焊
客人看2小時就來了油 ...

啊!那要退鐖啦!
功夫不好!焊過as15-f還沒失敗過呢!

看來要請W大開團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那要退鐖啦!
功夫不好!焊過as15-f還沒失敗過呢!

不用拉...如有缺東西再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