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K8N Neo3偶爾有POST畫面

楼主(2013-01-30):
廠商:MSI
主機板型號:K8N Neo3
CPU:754腳位 AMD Athlon 64
記憶體:DDR400 256MB

症狀:
1.同一支記憶體, 同一個插槽, 開機時偶爾有POST畫面, 有Bee一聲. 大部分情況畫面一片黑, 無聲.(推測是主機板偶而抓到記憶體)
2.每次啟動, CPU風扇及顯示卡風扇有轉動.
3.上電時, 未按POWER SWITCH開關按鈕, 即自行供電至主機板.
4.POWER SWITCH開關按鈕按住4秒可關機.
5.按REST開關按鈕無反應.

情況有點雷同Dave大所發表, 連結如下:
微星K8N-Neo3請較各位高手(修不好丟到待宰區了)

請問各位先進這可能是哪裡出問題?

网友:
檢查一下記憶體插槽相關訊號是否正常~~

另外檢查CPU插槽有無虛焊(如果是BGA的插座,DIP的應該OK)..

楼主:
請教先進:
記憶體插槽相關訊號該如何檢查?檢查哪個元件?
在下僅有三用電錶.

网友:
晶片空焊通病

网友A:
刷刷看bios吧,時開時不開,的確空焊的機率高點,壓橋看看會不會開機,確定是僑就可能還得救.......

网友:
摸摸看晶片及MOS看是否高熱.及外觀主機板是否有變色.摸5-10秒看會不會燙手.如果有把他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刷看bios吧,時開時不開,的確空焊的機率高點,壓橋看看會不會開機,確定是僑就可能還得救....... ...

報告大大:

以手壓整合晶片再按開機鈕, 仍然一插電源插頭就供電至主機板.
但是的確可開機進入POST畫面, 甚至REST也有反應, 不過都是時好時壞.
主板外觀上並無明顯變色. 亦無特別高溫的元件.

上網找資料, nForce4晶片似乎都有這種通病, 時久就復發.
網路上前賢解決方法是:
1.直接以熱風槍迴焊晶片(未解焊晶片與重新植球), 缺點是時久就復發.
2.解焊晶片, 重新植錫球後焊回主板.可撐較久.

請教大大:
1.在下並無熱風槍等冶具, 是否有其它方法解決?若每次開機都要手壓晶片, 這太不方便了.
2.若用吹風機高溫吹一吹晶片, 是否可行?抑或有其它後遺症?

网友A:
插電就開機,我也不會,但空焊的問題可以賭一賭,若用吹風機,除非您的瓦數很高,由背面晶片的位置吹,如果板溫能到190度的話,有機會就能不壓橋開機,我是買1台黑晶爐,修改成pid控制,晶片四周打助焊劑,晶片上方壓2個1元銅板,階段性加溫到190度,後再降溫,60%可以正常開機,但能撐多久我也不敢保證.......一般這都是晶片有問題, 問題是換晶片划的來嗎,我之前買1個整合橋的晶片,不含運就要350元囉,網拍這種板400~500就買的到囉,您覺得呢?所以若修不好,也不用太糾結囉~~

网友:
建議另開一版。

如果您有機絲會維修,貼上照片,找出相關數據,再向論填高手求助。
如果沒機絲,也不懂維修,在文中求助亦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電就開機,我也不會,但空焊的問題可以賭一賭,若用吹風機,除非您的瓦數很高,由背面晶片的位置吹,如果板溫能 ...

wanjonwan大您好
請問:
1.晶片上方壓2個1元銅板的目的是否為借助銅板的自重將晶片下壓?
2.吹風機是否一定由背面晶片的位置吹?吹晶片正面不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wanjonwan大您好
請問:
1.晶片上方壓2個1元銅板的目的是否為借助銅板的自重將晶片下壓?

這是我偷學可愛大的,當然前提是有鉛錫球能全部到達熔點才會有效果,不壓好像也行,我只怕你吹風機到不了那溫度~~如果是我習慣用反面,因為我用過沒溫控的熱風槍吹晶片正面,沒多久晶片就大肚子囉~~其實如可愛大說的,一般這問題應該都是出在整合橋晶片上die及基板上的錫球,加熱只是暫時接觸,撐不了多久的~~~話雖如此,碰上這問題,以我現階段來說也只能用這方式來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這文貼在這..因為不知貼哪版比較合適,請大大見諒!!
如有適當版,請告知!!
老婆的小學一批ASUS A8 ...

這很棘手.......1.A8R-MX/DP 這是套裝機主板,bios很難找 2.整合橋,空焊的機率很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wanjonwan大您好
請問:
1.晶片上方壓2個1元銅板的目的是否為借助銅板的自重將晶片下壓?

不要這樣玩,穩死的
卡省一下,就買支熱風槍來玩!
玩出心得了,也是一項專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這樣玩,穩死的
卡省一下,就買支熱風槍來玩!
玩出心得了,也是一項專長!

lianyich大您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熱風槍好點的也要數張小朋友. 在下現階段實在無力負擔.
況且利用身邊既有的工具達到修復的目的不也正是本論壇的宗旨?

网友D:
依照狀況描述,幾乎可以斷定是整合橋空焊...

既然沒工具,該給人家賺的就給人家賺吧....
找人重新植球回焊....

沒熱風槍也沒黑晶爐....小弟我直白地說好了....得罪勿怪....
修好的機率幾乎等於0.....
有鉛銲錫63/37的熔點溫度為183度,60/40的熔點溫度為191度,
如果是無鉛銲錫的熔點溫度範圍在217~226度,
加焊的基準溫度至少必須可以將焊錫融化,
也就是上面wanjonwan用黑晶爐為什麼板溫要加熱到190度的原因,
因為這樣焊錫才會融化,再藉由上面施加一點點的下壓力讓焊錫可以穩固與機板焊接...
(其實不需要用兩個一塊錢,一個50元銅板就夠了)
吹風機不可能吹到190度的溫度讓焊錫融化,
要吹的到190度,你平常吹頭髮頭殼應該都會著火了....

本論壇的宗旨的確是利用身邊既有的工具達到修復的目的,
不過你的狀況是身邊沒有"適用"的工具可達到修復的目的.....
所以....
要就是棄修,不然就是花錢請人家修....
非要自己修,請先投資"適合"的維修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依照狀況描述,幾乎可以斷定是整合橋空焊...

既然沒工具,該給人家賺的就給人家賺吧....

感謝carl0804大大賜教
閣下所言一語中的.事情的確不是我這個憨人所想的那麼簡單.
在下試了若干次, 狀況依舊.
決定放棄了.
感謝指教, 謝謝.
殘念...

网友:
呵呵~~想當初我也是1支吹風機開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carl0804大大賜教
閣下所言一語中的.事情的確不是我這個憨人所想的那麼簡單.
在下試了若干次, 狀況依 ...

我會建議你先從熱風槍開始投資...
畢竟以維修來說,這真的是非常好用而且必要的維修工具...
不需要買到多高檔的,2千多元大陸製的就非常夠用了,或是看有團購時可入手一台來用...
至於黑晶爐...
這是替代拆焊台用的,沒有也無妨,當然有的話是更好....

我是玩票性質當興趣在玩....並非靠維修吃飯....
不過我也還是會視狀況添購設備...
這幾年下來,除了黑晶爐是我家裡本來就有,除了冬天拿來吃火鍋,平時燒水泡茶之外,
剩下的就是維修上有需要的時候拿來烤板子用.....
熱風槍也是後來才添購的設備.....在那之前我遇到晶片要加焊或解焊都是直接棄修....
示波器則是拜上次板上大家通力合作標下惜物網購入的....雖然我用到的機率真的不太多....
黑晶爐不算,包含三用電表等工具整體加總起來我還花不到5000元....
以一年期攤提開來計算,一個月還不用500元就可以讓我的休閒娛樂玩的不亦樂乎了.....
大家的工具與設備其實也都是慢慢累積的....
這麼多年來我還沒見過有誰的維修工具與設備是一次到位的....

有些工具是非必要購買的我會盡量克制自己不要買....
例如返修台....之前有看到中古二手品要賣6萬,我差點就給它砸錢下去想搬回家了....
最後還是忍住了,畢竟我不是吃這行飯的,買下去我也不是常常用,等於是浪費了....

加油吧~~~
大家互相切磋求進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carl0804大大賜教
閣下所言一語中的.事情的確不是我這個憨人所想的那麼簡單.
在下試了若干次, 狀況依 ...

樓主如果在沒壓力的情況下要不我幫您處理看看,pm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如果在沒壓力的情況下要不我幫您處理看看,pm我......

感謝wanjonwan大願意拔刀相助.
這片板子除了接觸不良外, 還有無法REST, 插電源談直接上電開機的問題.
誠如其他大大所言, 即使修好也撐不久.
哀莫大於心死.過去的就讓它隨風而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anjonwan大願意拔刀相助.
這片板子除了接觸不良外, 還有無法REST, 插電源談直接上電開機的問題.
誠 ...

因為您這張是 754腳位 agp及pci-e插槽的,若pci-e能用的話就還有些價值,其實上電就開機有時刷bios就可以解決,真正只要能處理好空焊問題,就算第1次上電就開機,之後只要保持持電狀態,都是能正常使用的,我是都這樣用啦,畢竟查線對我來說也真的太難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