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閃燈3下

楼主(2013-01-30):
各位前輩~老師們此機插電閃燈3下.是否AD不良導致?或是電源導致?有聽聞是PANEL電源不良.不知是否正確???只有3.3V這組電壓而已.其餘全無.........?

网友:
電源板查一下喔

网友:
先測量電源板上大電阻.阻值是否異常!

网友:
电源板问题

楼主:
謝謝wecan~Mr-zeng~老刺~前輩...小弟就先從power著手.畢竟要自己動手查修.前輩們提點.小弟著手範圍縮小.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