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讓單一輸入電源隔絕出兩個電源

楼主(2013-01-30):
各位大大好

上次鋰電池充電的實驗

經過實驗證實6科18650,值接用4.3 5A下去衝 充不到5A的電流,因電池內部原因
-------------------------------------------------------------------------------------------

此次一樣式在18650上面做周邊的東西

這次要做POWER端的問題

因為一邊要直接充電池5v5A而我又要有5V供給MCU電源

原本想說用單純的並聯,但是這樣電流就不會到達5A了 (電源供應器是提供5V5A)

有想到用隔絕的方法,但是找不到相關的討論

知道板上有許多高手,因此再度前來詢問

還請高手們 多多指導

网友:
電源供應器是提供5V5A
又要供其他那是永遠不可能
因為不會無中生有
再外接電源才有可能

网友:
5V5A直接連接電池?
MCU耗電量多少?
電壓穩定度要高嗎?
不能供地?

假設可以供地
MCU耗電量又低的話
直接供應給MCU就好了
須穩定點
加裝"自動升降壓電源"模組
不過可以給電池的電流會因為MCU耗電量有所降低

网友:
不懂你的意思耶

只有一個電源5V
你現在希望他有2個5V電源??
還是你想要灌5V5A
我先說強灌很危險喔
負載要多大的電流就要多大
你要強灌的話會灌           爆              他喔

加高電壓就可電流即會提升

還有4.3充電電壓太高了會對於鋰電池電池極板造成不可逆之永久損壞
意思就是會提早升天的意思
電流也很奇怪
6顆18650充電電流要到5A
5/6=0.8333.....
0.8=0.2C的話
0.4*10=4
你一顆18650有4AH(4000mah)這麼大喔
如果沒有
請你不要這樣子灌可以嗎
真的真的
很危險
鋰電池爆炸時一不小心可是會送命

网友A:
很抱歉!! 這個題目應該放在"新手上路"會比較恰當!! 因為觀念上像似"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 這個題目應該放在"新手上路"會比較恰當!! 因為觀念上像似"新手"!!

說的好但是放這人比較多吧

网友:
電源供應器在定電壓(5V)時,當輸出電流不足以提供外部負載使用時,此時5V會因保護關係自動下降(假設為4V),故此時輸出電壓僅剩4V,或許CPU還會動作(工作電源範圍較寬之故),但其周邊元件,就可能無法正常工作了.

网友:
之前的Po好像沒看到結果。
現在是想要把電池分開供電?還是充電跟MCU各自供電?
如各位大大所說,定電壓電流本來如果電流超過,電壓就一定會下降。
確實觀念需要先正確。不過好像要做什麼也沒說清楚的樣子

楼主:
各位大大好
看完各位給小弟的建言
我發現有些地方觀念我真的不懂,還請各位給予指教

之前做的鋰電池實驗是要確定我所加的保護板是否可以用5A充
充電方式
電源端進來後 會有兩個開關,一個式供給5V5A(M1)的另一個式4.2V定電壓的(M2)
這兩個式MOS開關由MOS控制,當電池充到4V時會將M1關閉M2開啟
進行定電壓將電池容量充飽,電池充飽時會自動斷電
目前
想將兩邊的供電弄一起,運用並聯的方式

後來想到這樣並聯,電流就不會是5A完整給充電電路那邊

因此有人建議我將電源隔離或隔絕,但是我不懂這意思,因此上來發問

我現在又有新的想法,我改用5V7A 的變壓器運用並聯分流,分給2/5A這樣 但是這是理論上

也不知道實際上是否可行

小弟我第一次設計這個

如果哪邊有觀念不清楚
或者根本觀念錯誤

還請糾正

网友:
一般設計都是先定電流充電快充
充到一定電壓後就用定電壓
因該有很多專用IC
所以該找專用充電IC

楼主:
回maxcar 大大

有找過充電的IC,市售的IC都是針對一個或兩個電池充電

因此充電時後的電流都不會很大

這樣不符合我的需求,因為我的電池組有20幾個
我希望做出這個充電器,如果真的做到我想要的這樣一組電池約3~4小時完成

這樣做幾組充電器出來,可以同時充好幾組,一天內就可以將電池組全部充飽

好像有點偏題了,感謝maxcar的回應,我還會再繼續找看看是否有適用的IC

网友:
你想想看車用鋰電池
怎麼充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好
看完各位給小弟的建言
我發現有些地方觀念我真的不懂,還請各位給予指教

"5V7A 的變壓器運用並聯分流,分給2/5A"

一般變壓器5V7A是指可以在提供5V電時,最多供給出7A的電流,負載超過7A的電流,變壓器可能會保護斷電或過熱燒掉。
定電壓電流5V7A是指限制在5V或7A,如果電流沒超過7A,就會供給5V的電壓。如果電流超過7A就會減少供給電壓使電流維持在7A。
要先確定了解這差別喔。

鋰電池充電要蠻小心的。基本觀念沒確定好,最好不要隨便實驗。很危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maxcar 大大

有找過充電的IC,市售的IC都是針對一個或兩個電池充電

平衡式充電

网友:
你的電池組的規格
輸出多少伏特: V
總容量:   AH
用途:??

网友B:
"這樣不符合我的需求,因為我的電池組有20幾個
我希望做出這個充電器,如果真的做到我想要的這樣一組電池約3~4小時完成

這樣做幾組充電器出來,可以同時充好幾組,一天內就可以將電池組全部充飽"

我的理解是樓主希望能以MCU控制對多個電池同時並聯充電...
個人想像圖

因為要快充,所以要很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樣不符合我的需求,因為我的電池組有20幾個
我希望做出這個充電器,如果真的做到我想要的這樣一組電池約3~ ...

二十幾顆鋰電池要充根本不是問題

那個大型機房的不斷電系統都不知道用了幾百幾千顆鉛酸電池下去做了

現在是不知道他要做什麼以及他的概念跟觀念一定很清楚

這可不是像乾電池一樣冒個煙臭死人了

要是出事了那可是一件大事呀

離題了......

我是覺得拉買市售的充電器買回來去改就可以了

至於MCU真的不必了因為MCU要做的事應該是由保護電路電路來做壓

MCU應該要拿來控制負載吧火者用於顯是負載以及電池組的情況

怎麼是跟保護電路搶飯碗了呢

网友:
只覺得很奇怪,即然都作快充不怕電流過大了,怎麼會怕MCU會因壓降不動作
共本上都要這樣玩了,也考慮雙電源工作了,
那麼加上第二組MCU和控制電路用的電源就可以了,找棵5V1A內的變壓器就直接上了
也不用擔心被電池端拉下不動作,MCU也有很多種,一般大都在4.5V-5.5V內工作
也有不少是在3.3V工作的,真被拉到3.3V以下,電池也早就不充電了,但加棵5V小變壓器不是簡單一點嗎

不過鋰電和鎳鎘或鎳氧是不一樣的,電池內阻會隨電池內剩餘電量而改變
相對的連充電電流也跟著改變,若不是作定電流充電方式的話,
加上一次要作多量充電時,一個不小心可能在會家里放煙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