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37ECRO 畫面有條紋

楼主(2013-01-30):
電源線拔插幾次會正常  按遙控器電源開關不會好 一定要斷電重開才行 不知有那位先進有處理過這樣的問題 謝謝指教

電源各部電壓正常 5V 12V 24V

電源各部電壓正常 5V 12V 24V

不知是不是主板那個部份出問題

不知是不是主板那個部份出問題

接訊號 選台畫面四個腳洛不一樣

接訊號 選台畫面四個腳洛不一樣

冷開機會出現此會面

冷開機會出現此會面

网友:
第二圖 bga晶片在那裏
要補上喔

楼主:
要重先植錫球嗎 是不是旁邊的電容容量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重先植錫球嗎 是不是旁邊的電容容量不足

先植株吧

楼主:
謝謝wecan大師的回應 已改公板謝謝回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wecan大師的回應 已改公板謝謝回應

恭喜完修
有改公版圖片嗎
可以貼一下嗎
謝謝您

楼主:
對不起 忘了拍 改6m16v4公板 改好了有油畫現像 必須進入工廠模式 調PANEL ADJUST Ti Mode 調到6bit
畫面才正常 其他的接線應該會修電視的人都會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