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教學』用示波器觀看高壓板的高壓側波形

楼主(2013-01-30):
一定要記得這個『超級重點』:兩支探棒都要切在10X

沒切在10X,示波器炸了怪自己。

接兩支10X等效一支100X

※ 拍照片以示書上有教。。。。適不適用、合不合用,自己判斷、自己負責。

网友A:
你先試
看結果如何我再考慮要不要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試
看結果如何我再考慮要不要試

沒有那麼可怕啦!!

上面寫行輸出電極,那可是電視機的高壓。至於高壓板好像700多伏,超過示波器最大限壓450V(有的250V)。

450V或250V都是探棒10X能看到的高限。
(我不清楚這450V或250V是否是1X的極限,還是10X的極限。超過示波器看得到的範圍,看不到也沒有意義)

注意一點,兩支都切在10X,沒事的。當然,接兩支其中有一支是1X,那就沒有接兩支的意義了。

CRT已經要被淘汰了,不去玩也罷。。。。。

(如果以上表述有錯,請各位先進更正或補充說明。。。)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38510-1-1.html

這篇舊文中曾測過冷陰極燈管的數值給大家看過,以19吋燈管來說,只有幾百V,不過這是指有加燈管的電壓,它的空載電壓有可能超過2000V。
在舊文中也曾經說過它之所以稱為冷陰極燈管的原因,並解釋要如此高壓的緣故,在另一篇舊文我也拿太克100:1的高壓探棒給大家看過。

http://bbs.pigoo.com/thread-38509-1-1.html

要真正量CCFL的電壓一般不會用兩支10:1探棒串聯這種方式,在最上面那個連結第九張照片中,左邊的電壓計就是專門在測量高頻電壓的儀表,用它來測量是最合適的。另一種就是用示波器,示波器的頻率是夠高,但是耐壓卻不足,所以要買相匹配的高壓探棒,不見得要像我買太克的那種,也有比較便宜的,比較便宜的高壓探棒長像都像最上面連結第四樓的那樣,不過要買頻率夠高的行,像照片中那支是測CRT的就不行。

网友:
可以用     感應         的吧

网友B:
也可以靠加電阻或一些元件等等來提耐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靠加電阻或一些元件等等來提耐壓吧

如果要加電阻,那用感應的就好了。還要去算LCR。。。。。不太好吧!

以示波器棎棒的能耐來說,串二支測量KHz等級,損失應當有限(應該是很小很小吧!)。。。。。

拿KHz來跟棎棒的能耐來做比較,應當是可以的吧!!
(書上這張圖引起我的思考,所以貼上來分享給大家,有人這樣使用。)

网友C:
若是coco多的話,高壓探棒是很棒,但是可能大多數人都買不起,若是用得到的,可能就非買不可了.
窮人的方式,在5KV以下的低電流,就用高壓電阻以分壓方式測量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若是coco多的話,高壓探棒是很棒,但是可能大多數人都買不起,若是用得到的,可能就非買不可了.
窮人的方式,在5 ...

簡單說就是要看你想測得的數據是想要多少準確度,如果只是要知道"有沒有"?把探棒放在高壓線附近就感應的到了。若是只需要"大概",那就用高壓電阻分壓。若是"準確",那就用高壓探棒或高頻電壓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簡單說就是要看你想測得的數據是想要多少準確度,如果只是要知道"有沒有"?把探棒放在高壓線附近就感應的 ...

用電阻分壓不會影響準確度,準確度取決於所能買得到的高壓高阻值電阻的精密度.
這些零件不好買才是問題.

自製的話,耐壓和隔離都是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電阻分壓不會影響準確度,準確度取決於所能買得到的高壓高阻值電阻的精密度.
這些零件不好買才是問題.

精確的高頻電壓不是這麼容易測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確的高頻電壓不是這麼容易測量的。

>精確的高頻電壓不是這麼容易測量的。
沒錯,所以一般的自製大都用於測量DC的高壓,高頻電壓牽涉到頻率響應問題,即使有電路也不一定能做得出來,或者做出來了效果卻不佳.

网友E:
1.
   用電阻分壓不會影響準確度, 還是要考慮分佈電容問題
我曾用[示波器10X/1X探棒  + CRT 陽極高壓棒]  比起   [示波器100X探棒]  波型和相位慘不忍睹
當初怎麼沒想到要 用兩支示波器10X探棒 至少屏蔽效果該要好些

2.
   用兩支示波器10X探棒串接
我覺得是 : 探棒9M + 探棒9M   + 示波器 1M 接地
                   分壓比該是 19:1     ==>      19X 探棒

3. 關於示波器10X探棒分佈電容問題
   探棒較正電容必須先平衡好  不然錯誤電容分壓比 會造成意外
    那本書的例子是針對CRT 水平功率晶體 CE 波型工作電壓 約1100~1300 Vp
   CRT 顯示器 水平諧振 電容 多在 1500pF~2700pF  ()
   量測時=  電容併接 = 探棒分佈電容 + 水平諧振電容
    因此電容負載效應  以維修角度而言還算OK

   但是換到CCFL 燈管電路應用時   CCFL 燈管驅動多是串連諧振電路
    而且那顆串連諧振電容 很小  6pF ~~12pF ~13pF
     CCFL 燈管分佈電容 本身就很敏感  探棒電容負載效應 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用電阻分壓不會影響準確度, 還是要考慮分佈電容問題
我曾用[示波器10X/1X探棒  + CRT 陽極高壓棒]   ...

應該是100X吧!!

因為探棒算各自獨立。

我正是因為覺得有人可能沒有想到(至少我是一個),所以在書中看到時就想把它貼成教學文。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FL 燈管分佈電容 本身就很敏感  探棒電容負載效應 不小

『CCFL 燈管分佈電容 本身就很敏感  探棒電容負載效應 不小』

這問題只有高手與設備齊全的人去研究了。。。。。

還有,示波器探棒的品質也會影響吧!!(像平平是100MHz,一、二百元一支跟一千多元就是有不一樣的波形解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