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知牌子30吋液晶 背光不亮

楼主(2013-01-30):
N2576S

N2576S

N2576S:1腳.12.25V     2腳10.90    3腳0   4腳1.08   5腳0
ADJ:1.73V   ON/OFF:5V    12V正常
高壓板12V供電
請問大大是那故障,還是可用別的高壓板更改

网友:
高壓版上有明顯焦黃,查一下那幾顆元件有無供電及輸出!!

网友:
30" 用高壓板12V供電......???<<---- 這確定是用12V嗎????

楼主:
是12V你可以用KLS-300-W2 GOOGLE搜尋,高壓板正常元件我都差過了,沒燒焦燈管正常我感覺是N2576S開關不正常,N2576S我在斗六不知道去那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2V你可以用KLS-300-W2 GOOGLE搜尋,高壓板正常元件我都差過了,沒燒焦燈管正常我感覺是N2576S開關不正常,N ...

這顆WISH大有!!  你可以問學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