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170B 固定時間黑屏(以解決)

楼主(2013-01-30):
請教站上各位前輩,此機固定15分鐘都會自動黑屏,電源指示燈熄滅,如果再按一次電源開關則又可以再撐15分鐘,不管有無畫面時電源並沒有壓降,5V-12V-3.3V都存在,AD板上的穩壓IC也都一直維持1.8V沒變,P+I板上的電解電容已全部更換(最大顆那顆沒換),按鍵也已全部更換,也試過改高壓公板一樣是15分鐘會固定黑屏,也單測試燈管皆可持績點亮超過15分鐘,不知各位前輩有何高見及意見可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A:
換1顆EEPROM試看看吧

网友B:
黑屏時指示燈熄滅是變橘燈還是完全熄滅?
熄滅時用燈照會不會有話面

网友:
查一下容易發熱的元件??

燈管也要測一下,看看是不是燈管的耗電流隨溫度增加,

另一種可能是燈管的線可能拖焊了???

网友C:
單點燈管是指用測試器還是好的其他公板?

另外比較快釐清的方式是用原本的P+I去推好的燈管組看還會不會熄燈

网友D:
熄掉先看有無畫面!!確認AD是否正常~
我認為是燈管~~
狼大方式X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單點燈管是指用測試器還是好的其他公板?

另外比較快釐清的方式是用原本的P+I去推好的燈管組看還會不會熄燈 ...

有用過四燈公板及單燈公板都測試過, 燈都正常
用原本P+I板點外接燈一樣大约15分鐘就熄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熄掉先看有無畫面!!確認AD是否正常~
我認為是燈管~~
狼大方式X1

燈熄滅有用手電筒照過並無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屏時指示燈熄滅是變橘燈還是完全熄滅?
熄滅時用燈照會不會有話面

黑時是指示燈是完全熄滅

用燈照無畫面

楼主:
其實小弟目前比較懷疑是AD板故障,不過還是得請站上各位大大指引一下,謝謝

网友E:
A/D板似乎有淋到水,建議先清洗一遍,
烘乾後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板似乎有淋到水,建議先清洗一遍,
烘乾後再試試.

可以很確定這AD板沒有淋到水,不過還是依照海洋大大指引,AD板清洗一遍,目前清洗完成正測試中,謝謝海洋大的指引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板似乎有淋到水,建議先清洗一遍,
烘乾後再試試.

海洋大AD清洗後再測試一樣情形,麻煩再請指正一下,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海洋大AD清洗後再測試一樣情形,麻煩再請指正一下,謝謝

你有測試T-CON嗎??
建議把T-CON線拔掉~~看看會不會超過15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黑時是指示燈是完全熄滅

用燈照無畫面

背光熄滅時 PI版  的背光ON/OFF電壓呢?

背光要電源跟控制訊號ON/OFF有才會亮,有輸入無輸出→檢查PI版

ON/OFF無輸入→檢查AD,無電源→檢查PI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背光熄滅時 PI版  的背光ON/OFF電壓呢?

背光要電源跟控制訊號ON/OFF有才會亮,有輸入無輸出→檢查PI版

背光熄滅時一樣有ON/OFF電壓(輸出入端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測試T-CON嗎??
建議把T-CON線拔掉~~看看會不會超過15分?

如果把T-CON線拔掉應該就是白屏了吧,是否要看15分鐘後白屏是否依然存在??
目前拔掉T-CON排線測試中

网友G:
有換這四個電容嗎?

网友G:
如果已經更換電容,可能虛焊,可能1.8V/3.3V regulator 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換這四個電容嗎?

下方那兩顆沒換因為有一顆沒有料件所以這兩顆就沒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測試T-CON嗎??
建議把T-CON線拔掉~~看看會不會超過15分?

拔掉T-CON排線一樣大约15分鐘後白屏變為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已經更換電容,可能虛焊,可能1.8V/3.3V regulator 壞

我再來把另兩顆及大電容一起換下來看看好了

補:目前全板電解電容已全部更換,故障情形依舊

网友B:
熄滅時看看有無零件發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熄滅時看看有無零件發熱

剛去測試p+I板及AD板兩板均無元件有明顯發熱現像(只有AD板主IC有一點點熱,不過那是正常的熱能,試過別台正常的也是會有一點點熱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1顆EEPROM試看看吧

已打算上網訂購EEPROM回來試試看了,謝謝大大

楼主:
這是要熄滅之前的畫面,還請各位大大指教該如何,是否可利用進入工模來回復,OSD的預設出廠值沒有用,有哪位大大知道嗎?

安全保護,這種顯示器將進入省電模式下在15秒內

下面這張是進入工模後拍的圖,不知值是否有異常,麻煩有經驗的大大幫忙看一下,謝謝

网友G:
應該是 Philips SmartManage. page 26
www.go-gddq.com/upload/.../09071410172635.pdf

Google  "Philips SmartManage. "這個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應該是 Philips SmartManage. page 26
www.go-gddq.com/upload/.../09071410172635.pdf

大大您好小弟英文能力不佳還麻煩大大指點一下,是否可改變此省電保護??或是此顆MCU需重燒??

网友C:
似乎被鎖定強迫進入保護模式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被鎖定強迫進入保護模式的感覺

沒錯~~所以不知狼大有無可解的方法,還是需重燒MCU,我有換過24C02了結果還是一樣情形

网友:
m大的網址不能進
否則我想看一下它寫了什麼

404 - 找不到文件或目录。
您要查找的资源可能已被删除,已更改名称或者暂时不可用。

网友C:
是換振盪器下方元件號碼7202的serial eeprom嗎
24c02這種在dvi/dsub旁邊小容量serial eeprom大多是存放顯示器EDID資料,而非OSD設定資料

网友H:
旁邊不是有一顆DIP的24C16

网友I:
按鍵 應該換過了吧 ~

网友:
看 Service Manual .page 26 ,page 20
www.go-gddq.com/upload/2009_07/0907141017263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旁邊不是有一顆DIP的24C16

沒錯,有一顆24C16(DIP)請問換此顆有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鍵 應該換過了吧 ~

按鍵已全部更換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換振盪器下方元件號碼7202的serial eeprom嗎
24c02這種在dvi/dsub旁邊小容量serial eeprom大多是存放顯示 ...

沒錯是換7202及7203但一樣無效,不知是否要更換24C16(DIP)那顆,謝謝

网友J:
參考第11~12頁
按OK鍵10秒以上放開-->解除鎖定。
再進入選單重新設定,試試看囉!!!

PS:你寫固定時間15分鐘.....是否有誤,手冊是寫15(SECONDS)秒。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參考第11~12頁
按OK鍵10秒以上放開-->解除鎖定。
再進入選單重新設定,試試看囉!!!

WET大大你好15秒是出現提示訊息後15秒才關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參考第11~12頁
按OK鍵10秒以上放開-->解除鎖定。
再進入選單重新設定,試試看囉!!!

WET大大你講的似乎是OSD鎖定而非省電保護,OK按10秒以上的動作有做過了,不過只能鎖定OSD及OSD解鎖,無法解除省電保護,不過還是謝謝你的幫忙,謝謝

网友J:
請選擇AccessAging..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選擇AccessAging..Mode

WET大大試了了一樣無效,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是換7202及7203但一樣無效,不知是否要更換24C16(DIP)那顆,謝謝

是這顆24C16沒錯

楼主:
很謝謝大家的幫忙,尤其是collman007 及macliu 兩位大大,更換完一顆24C16(DIP)之後就正常了,感謝大家的幫忙及協助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