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大捷寶電子鍋JRC-3769

楼主(2013-01-30):
捷寶電子鍋JRC-3769零件圖

電子鍋型號

電子鍋型號

燒毀的2個零件

燒毀的2個零件

燒毀的2個零件

燒毀的2個零件

請客位大大幫忙看一下這2個燒毀的零件編號.......

网友A:
應是SCR(矽控整流器),外包散熱片,小黑豆.........
應可找類似代用

電阻可能是限流用的,要跑一下線路,查一下後面的負載,應可計算出來,

我猜這顆SCR是做保護用的,如果長時間保護動作在啟動狀態,極可能後面不是短路就是溫度過高.....

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是SCR(矽控整流器),外包散熱片,小黑豆.........
應可找類似代用

感謝大大的指點喔~~~

网友B:
是良江做的,機型差不多 ,先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良江做的,機型差不多 ,先試試看

感謝大大提共的資料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