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東元乾衣機熱度不夠

楼主(2013-01-31):
東元乾衣機原本沒有熱度,換了電熱器及排風皮帶,卻排風溫度只有42度,電流9~10A,請指教. 未命名 -  未命名 -

网友A:
吸風口你沒清n_118|

网友:
門關不密也有可能

网友A:
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你裝到壞的加熱器
用手掰掰看會不會變成這樣n_152|

网友:
除了進氣口要清理,
濾網也是要清理的,
可以拍個濾網部份的照片看看。

网友B:
你覺得排風溫度正常要幾度 ?

如確定溫度不夠,請將排風管拆下來,檢視扇葉內是否卡棉絮
PTC發熱體三個端子你確定接對嗎 ?

网友:
這台看來眼熟呀,好像我單位樓下的乾衣機@@一樣症頭,不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覺得排風溫度正常要幾度 ?

如確定溫度不夠,請將排風管拆下來,檢視扇葉內是否卡棉絮

實驗過,排風溫度正常要50度以上;排風管已拆下來過,檢視扇葉內沒有卡棉絮TC發熱體三個端子確定接對,有圖 未命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風口你沒清

濾網沒裝,滾筒部份吸風口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你裝到壞的加熱器

用手掰掰看會不會變成這樣

向東元買2個PTC,前後換了2次,不可能2個PTC皆壞吧!

网友:
如果有溫控就溫控壞掉
不過我覺的問題是你電源會不會有問題
不足110v到發熱器

网友:
這一台溫度差.本來就不是很熱!

网友:
台灣的乾衣機不熱的佔絕大多數啊.....
沒看過幾台真的夠熱的.....
幾乎看到的都是溫溫的.....

网友:
我也有同樣一台,換過加熱器後,建議用鈎表量一下耗電流,要達到機器背蓋寫的差不多電流安培數,大概就沒錯了。再來要注意,一般濾網有的還加一片黑色活性碳棉布,東元這台建議只裝過濾網就行了,裝太多層風阻太大,不然發熱器裡的熱風帶不出去,PTC沒多久還是會燒壞,我這樣用就都沒問題了。

网友C:
本來溫烘式乾衣機正常就不是很熱..衣服一定要先晾風再送進乾衣機烘..這樣才是正確..直接從洗衣機拿出在
烘乾一定不乾..台熱牌是直接加熱..溫度就很高..可惜倒了..相對用電跟危險性都提高...

网友:
還有一個可能溫度強/弱選擇開關壞了

网友:
記得它的滿載電流是12A,在您處理過後小的不覺得這台有問題,或許您將那3片一組的濾網裝回去,如果那片不織布濾網沒裝的話,吸氣會過快,溫度會有點不足,最後再放點衣物進去烘,應可以消除您的疑問~

楼主:
   已解決~真相令人跌破眼鏡,已另發帖詳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來溫烘式乾衣機正常就不是很熱..衣服一定要先晾風再送進乾衣機烘..這樣才是正確..直接從洗衣機拿出在
烘 ...

台熱品牌還在呀。乾衣機還是有在賣。

网友D:
大家好我是個新手,冒昧請教一下:
我也有一台國際牌NH-70Y(拆下來看後其實架構與版上東元的幾乎一樣)之前是風扇圓型皮帶斷掉,更換後還是烘不熱,不關門給他轉(按著安全開關),摸發熱器旁邊蠻燙的溫度,可是關門後給他正常烘一段時間,再打開來摸發熱器旁邊又沒什熱,所有進氣出氣口都已清理乾淨,發熱器按高溫按鈕時,我量上下2組發熱器皆有110V,低溫時有1組發熱器有110V,冷風時發熱器皆無110V,後來我把它拆下來分別直接上110V也感覺蠻燙的,單量發熱器電阻值一個有300一個200多,量2個溫控開關也都有導通,請問誰知道這到底是發熱器還是溫控開關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我是個新手,冒昧請教一下:
我也有一台國際牌NH-70Y(拆下來看後其實架構與版上東元的幾乎一樣)之前是 ...

benson1206 大: 我以前也像您這樣測,但不準確,建議您測電流值,該機型我測過正常在13A以上,若無則大部份是電熱器{老化}!

网友:
感謝GHK949大回覆,
我已上網先買加熱器今天到貨,量測阻值後正常應該是75歐姆,看來是加熱器老化沒錯(200~400歐姆)
晚上趕快把他裝上去,剛好趕上天氣又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