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台灣專用液晶電視公板 TSUMV59XU NTSC HDMI組裝電視

楼主(2013-01-31):
要組裝一台電視要準備下列物品
全新19吋液晶外殼
高壓版, 電視公板,屏線 ,遙控器 ,紅外線接收頭 ,喇叭
19吋面板
準備工作先將 紅外線接收頭 喇叭 焊上
開始組合,將所有物件固定裝上
插上隨身碟刷上程序
開始燒機測試

网友:
playart 剛拿到手,動作這麼快!

這篇文章相信對很多人幫助很大的。

加分!加分!加分!加分!

网友A:
我的還沒收到,紅外線接收器要另購??

网友B:
你好︰
這片電視板團購的人很多,其中一定不少是新手,能否發仔細一些的改裝實例嘉惠會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還沒收到,紅外線接收器要另購??

我收到的時候有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這片電視板團購的人很多,其中一定不少是新手,能否發仔細一些的改裝實例嘉惠會員?

我這2天再發改裝尺寸給大家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這2天再發改裝尺寸給大家看

嗯了解,謝謝P大的示範教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了解,謝謝P大的示範教學

烏骨雞學姐有用一個小袋子裝紅外線頭喔!如果收到電視板要仔細看一下。

网友C:
感謝playart大發表改裝實例。
我覺得屏線的定義跳線,如那幾條要接線要接?
和USB的程序燒錄實作?總覺這些還是很難!

网友:
USB 燒錄要 等大概10秒 ~請耐心等待~注意觀察 隨身碟燈號 還有按鍵燈號

网友:
這一次的團購
又再次的妨礙面板業的發展了
相信很多酷友,在這次的團購之後
對LCD改公板電視的功力,大大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playart大發表改裝實例。
我覺得屏線的定義跳線,如那幾條要接線要接?
和USB的程序燒錄實作?總覺這些 ...

這個 第1 面板的電壓要 跳jump 要跳對  ,你拿到公板後看一下 屏線上 左邊有一個 調整面板電壓的地共有 3個選擇 分別是 3.3 v 5v 12 v內定是3.3 v 如果你的電壓是5v 就將jump拿起放置5v位置 ,一般來說 19吋以上32吋大多是5v 15吋以下是3.3v 最後還是以面板規格書為主
2. 屏線 都有賣現成 只要注意vcc不要接錯就可以
3.紅外線遙控接收器 ir 跟 5v 不要接錯
4.如果你是高壓一體版 只要將12v跟 高壓的on/off 拉到公板上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 第1 面板的電壓要 跳jump 要跳對  ,你拿到公板後看一下 屏線上 左邊有一個 調整面板電壓的地共有 3 ...

感謝playart大教導,還沒試作,等實做有問題,再開帖請教。

网友:
有一點要提醒一下,如果電源高壓一體板是複合電壓(例如5v/12v都有)輸出,要注意看會不會因為5v空載,12v電壓被拉低,而造成電源供應或是背光點亮的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烏骨雞學姐有用一個小袋子裝紅外線頭喔!如果收到電視板要仔細看一下。 ...

我剛剛收到了~
可是沒有wish說的
紅外線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剛剛收到了~
可是沒有wish說的
紅外線頭????

在退款的袋子裡沒有嗎?沒有的話再跟烏骨雞學姐說。

网友:
昨天去取公版時,wish大有說希望有改此公板的痞友,能多多發表改裝實例,今天恐龍大就先開第1砲了,
日後如果又更多實例(當然包刮yoyomay大所提),那就太好了,感謝恐龍大的分享~

网友E:
用心!!讚~讚~讚~~
playart 大想請教排線端!你有說明面板端地排列~~請教相對應 TSUMV59XU那端是怎樣接??可再用途說清楚點嗎?
如: R IN0+  對應 TXCO+
     R IN0-   對應 TXC0-

     R IN1+  對應 TXC1+
     R IN1-   對應 TXC1-

     CLKIN+ 對應 TXOC+
     CLKIN-  對應 TXOC-

對嗎??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心!!讚~讚~讚~~
playart 大想請教排線端!你有說明面板端地排列~~請教相對應 TSUMV59XU那端是怎樣接??可再 ...

這樣接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