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源板上的光耦一問

楼主(2013-01-31):
如圖,中間有一個光耦。據查看舊文,這片已全板補焊。結果並無改進。

這是一台LCD,ViewSonic VA902,不開機也不能進入待機。怪的是放很久曾能開機(但整體來看算不能開)、看到沒有接D-SUB。但差不多都不能算是不能開機。
至少這正常亮一次,讓我明白面板是好的。正常的這一次,按關再開,就沒正常過了。
(120uF 450V電容有量,157V,故判定正常。開電源、關電源時,LED會微閃一下,亮度很微弱。)

但12V、5V、3.3V、1.8V都有。這樣可不可以判定光耦是正常的!!??

據在下粗淺的了解,光耦是連接冷區與熱區的溝通。在POWER裡也有,作用也是相同。是否有12V電源即可表示光耦正常?

謝謝!!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28669-1-1.html

我覺得你應該先看一下這篇,因為我記得液晶螢幕/TV為了符合各種電壓,幾乎都有帶PFC電路

网友:
修此板.要先練基本工!

网友:
全板補焊先.電解電容全換.

网友:
感覺像1次測大電容NG

楼主:
看一看舊文,好像16V 47u 100u的電容在搞怪。希望能修好~~

http://bbs.pigoo.com/thread-13479-1-1.html

网友:
要換的:變壓器左右側各兩顆、背光電路ㄇ型鐵片下方兩顆、一次側電容旁邊三顆,加上全板補焊

楼主:
感謝狼大把重點全點出來了。。。。(狼大說的電容已全部重換)
雖然狼大直接指引,但可能我比較倒楣吧!!??

目前電容全檢查了。。。。。症狀算沒什麼改變吧。

有不接按鍵鍵盤,直接上電,也沒開成。。(想看一接電的開機)

就是接上電源,電源LED會微閃一、二下。關電也會微閃一下。
(狀況好時,LED會亮一秒,但最長也只有約一秒。電容已全檢查,用LCR量的。)

网友A:
三爽的有一型號沒接訊號就只會微閃
不知這台會不會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爽的有一型號沒接訊號就只會微閃
不知這台會不會一樣

多謝指引。。。。接上D-SUB確認認得型號,但仍喚不起。。。

準備動手換小BJT,但這台已耗掉不少心力。。。。

网友:
如果後方鐵蓋先別上試試看,自家螢幕遇過類似問題,後來鐵蓋忘記上鎖就離奇好了…
給版大參考看看^^"

网友:
另外看一下是否在補焊過程有焊點去碰到
PS:這裡說的補焊是所有的焊點,包括兩顆IC(SCALER與MCU)

网友:
這台 … 補焊動作,一定要做的落實及仔細 !

网友:
這台~~補銲~~~真的很GA!

得老老實實~~用吸錫器吸掉舊錫~~在補上(三心)的新錫
這時我超懷念~~~電子吸錫槍

网友B:
我也有一台~更換電容+補焊完修後~正常使用一段時間換面板上端起白霧~目前放在角落卡灰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更換電容+補焊完修後~正常使用一段時間換面板上端起白霧~目前放在角落卡灰塵.  ...

有一天,如果等到一台壞的同型號,就可以拚成一台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