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澆水系統電路請教

楼主(2013-01-31):
小弟非電子科班,這個問題可能有點蠢,請專家耐心看完,因為想做個自動澆水系統,可是DIY的結果有點令我無言,遇到幾個問題,請高手回答一下

1.動作不良:我也說了非科班出生,不知道是我的電路設計有問題,還是焊接技術不良(我的電路板不是用洗的,用導線自己焊)
2.計時器會螢幕無故消失:因為我是拆太星交流電自動斷電開關的控制模組,不小心動一下螢幕會消失,是因為逆電壓的關係嗎?
3.目前我是先用9V+1.5VX2的電池串接成12V的電源,結果我發現啟動馬達時,電池超燙我都很怕爆了,這是什麼原因
4.照片晚上補~~

网友:
1.動作不良-單看電路圖就覺得很有問題,請補個實體圖看看(沒圖難下定論)
2.動一下就消失-沒接好
3.電池超燙-電流過放

网友:
現在的計時器,可流過的電流都算滿大的。

這種自動澆水系統,沒這麼複雜的,用一般的計時器 + 110VAC 的電磁閥就應該可達到你的要求。

要注意的是,如要用到多個電磁閥,可能就要算一下是否會超過計時器的允許最大電流。

网友A:
直接用 TM 配合 RY (繼電器) 就可以了 !!

而且使用 AC 市電會來的方便 !!

建議你電池不要這樣串 , 不同的電壓串接 , 有可能使電壓低的電池爆裂 !!!

可先改用 一般的 AC TO DC 變壓器 測試 !!! (注意可供應的最大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 TM 配合 RY (繼電器) 就可以了 !!

而且使用 AC 市電會來的方便 !!

這也是沒辦法的辦法

當然用交流電加定時器

是最簡單的

但因為環境來說

設定上是用來灌溉移動式菜圃

二來我老婆說不准我東拉西拉難看死了

所以用只能這樣搞(其實有一半是自己愛diy)

目前大概都解決的

只剩下電源部分

改用行動電源試試

网友B:
雖然不清楚你這例 的狀況不過
1.馬達最大600mA @12V  耗功率應該MAX  7.2W
不知是否應該用鉛酸電池來推動比較好?

2.電路圖非常怪,timer如果推的動繼電器就不用再插電晶體了,Relay 是要跟開關並連,可以手動控制嗎?

非電子科也沒關係,記得要啃一下基本電子學,不然可能會雞同鴨講

建議把零件型號,跟需求列出來~

网友C:
9V+1.5V*2=12V
這樣的串接方式,9V電池當然會發熱
因為1.5V電池的內阻較9V電池為低
所能提供的電流自然也比較高
短時間內還可以提供足夠電流
之後9V電池因為放電終止
變成(1.5V*2=3V)經過負載(馬達)逆向對9V電池充電
SO
整個供電就是個很大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不清楚你這例 的狀況不過
1.馬達最大600mA @12V  耗功率應該MAX  7.2W
不知是否應該用鉛酸電池來推動比 ...

馬達的部分你的推測很正確

大約0.5W~5W

電源將改用鋰鐵電池

至於電路圖為什麼TIMER不直接接RY

是因為這個TIMER觸發電壓1.5V

市面上還找不到這麼小電壓的趨動的RY

因此須要電晶體作開關

老實講會拿這個TIMER是因為(我不會做計時器)

這個東西不錯有14組ON-OFF記憶

我是直接拆這東西的控制模組下來用

至於為什麼要這樣

市面上的自動澆水系統"貴"又不符需要

像下圖這一個就要1200大洋還不含管線馬達

如果真照DIY計劃下來連水管大概只要800-120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C:
9V+1.5V*2=12V
這樣的串接方式,9V電池當然會發熱
因為1.5V電池的內阻較9V電池為低

感謝建議!改用鋰鐵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9V+1.5V*2=12V
這樣的串接方式,9V電池當然會發熱
因為1.5V電池的內阻較9V電池為低

感謝你們的建議

這是為了嘉惠其它的園藝之友

我已自己這個大懶人兼不是很聰明為例

考量有四

其一省錢:以說明過

其二是空間:鉛酸體積大又重,還要另買充電器,有點麻煩

其三充電次數即便利性:就充電的次數算起來,鋰鐵電池應該比較耐充,算起來只稍貴一點

其四可回收利用性:這些東西如果除的電晶體跟RY是悍死,其他的都還能回收利用,你們也知道有些人只是一頭熱

至於當然鉛酸電池我還是會考慮

网友D:
這類的系統求的應該還是 "穩定" 吧!
冬天還好... 夏天如果少澆個二次水, 植物大概就掛光了....

這個... 是牛十年前搞的澆水系統... 電子動作從沒失誤...
但... 一部份植物後來還是渴死了....

因為.... 水管太細... 堵住了沒出水都不知道....
想都想不到水管會堵住... 太方便的結果是... 植物死光光... (苦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類的系統求的應該還是 "穩定" 吧!
冬天還好... 夏天如果少澆個二次水, 植物大概就掛光了....

牛大
你可真是下重本阿,那個電磁閥也花了你不少銀兩吧
LZ他要自D就是因為價錢問題
而且他家的女王嚴禁他配線
所以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類的系統求的應該還是 "穩定" 吧!
冬天還好... 夏天如果少澆個二次水, 植物大概就掛光了....

哈哈!這是我最理想的方式

可是你絕對想不到我被我老婆趕到哪個地方

水電都要重拉

不過牛大能否告訴我那個電磁閥哪裡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這是我最理想的方式

可是你絕對想不到我被我老婆趕到哪個地方

你是想搞 “家庭菜園”?若是,這類資料,在網路上很的多,請自行找一下!

不過,和另一半 “溝通溝通” 是很重要的!

我目前也往這方面學習著 ^_^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大
你可真是下重本阿,那個電磁閥也花了你不少銀兩吧
LZ他要自D就是因為價錢問題

雄爸...
這個... 牛是裝在洗衣機旁的... 水/電位置都不遠..
不會干擾到女王洗衣/晒衣的日常工作....
當初好像不到二張小朋友搞定的吧~

而且, 在水管沒堵住之前... 女王可樂的~
泡茶有薄荷/香蜂草, 煮飯有羅勒/九層塔/朝天椒, 烤雞有迷迭香..
泡澡有抹草/芙蓉.... 每年還都有桑椹可以摘...

可惜... 都屎光光了~~ (苦笑)

pk-king

PK-King大, 電磁閥在水電五金店就有賣...
水管套件可以在花市找到!!

楼主:
不!我絕不認輸

就算受盡我老婆的冷潮熱唪

就算電池爆炸

就算是菜死光光

我也要DIY

我要重K基本電學及電子學大意

网友:
無腦式建議
從洗衣機進水口分接出來
洗衣機洗衣進水就自動澆水

缺點: 1.ㄧ天洗太多次衣服,菜會泡爛,太久沒洗,菜會乾死
        2.洗衣機進水量變小,要洗更久

結論:真的是來亂的鳥建議

网友:
一般不要用噴頭
要穩定用水管鑽小動就好了
沒噴水馬上知道

网友E:
改這樣電機晶體換大一點

改這樣電機晶體換大一點

電晶體換大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晶體換大一點

感謝修圖

1384還太小嗎?

那要換哪個型號?

好像1384以上的電晶體不是都要加散熱片嗎?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8927-1-1.html
這找找看
要10w較安全
1384太小推不動會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大
你可真是下重本阿,那個電磁閥也花了你不少銀兩吧
LZ他要自D就是因為價錢問題

請問飛輪二極體是什麼鳥東西

請問這樣再串1顆1N40007對嗎?

网友:
二極體加的位置沒錯
驅動馬達用的電晶體建議改用中功率的POWER MOS
因為你的驅動訊號只有1.5V有可能會推不動
因此建議你把馬達的驅動改成"達靈頓"方式

网友:
如果操方式只有這樣子的話
其實有點想不太懂為什麼要複雜化這個操作模式
看了一下這棵太星電工的定時器,是110v來源動作,輸出110v作on/off
那麼找棵110v的繼電器來動作,後端看是要接com-nc或no都可以
前面110v和後面的dc12v也隔離了,也不用1.5v的電池熱不熱的問題
類似的方式用在水族的打氣和抽水馬逹作交換輪替動作也run了十幾年沒什麼異常
也許是我想的太簡化了一點,畫個想法而己,參考看看,

最近一直都在忙,沒時間作作東西,仔細由上往下看完
老眼昏花一時沒注意到是要作成"""移動式"""而不是"固定式"
那麼主電力來源應該就是電池了,那麼要改的地方應該就是TM的部份了,
換成是自己作應該就是用一棵12V電池來作,加個小電路解決,應該是用不到1.5V的才是

网友:
种瓜种菜,养猫养狗还是得靠爱心哦!只有悉心的照料才能有收获嘛。

网友:
總覺得n_081|這是個堅駿的挑戰n_088|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晶體換大一點

最近事忙

我用了這個電路圖

結果發現馬達根本跑不動

我本以為電晶體掛了

結果還是改回原電路(加ry)

就正常了

真他媽的怪

网友:
  楼主说到计时器模组的显示屏会无缘故消失,我在想会不会它的输出过载了呢?因为你这计时器输出不加任何限流元件就直接去驱动电晶体,不知计时器内部电路如何,如果是直接输出1.5V并不限流的话,可能会过载哦!
  因此建议您按如下电路进行选择一个合适的限流电阻。所谓的“合适”,指计时器输出的电流最小,并能驱动电晶体控制Relay可靠吸合。可以在电路中串入万用表的电流档和一个VR,按上述要求进行选择合适的限流电阻。
  祝成功!

电路改动建议

电路改动建议

楼主:
做了這麼久,小東西在各位神人眼中有點遜,但還是做個交代:

1.不准花超過1千塊
2.不准占空間
3.不准亂拉管線(水電)

為了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只好改採牆掛式,而澆水系統由於連交流電線都不給拉,只能全自製直流系統,不能買現成,馬地!電子外行的我著實吃了一點苦頭(感謝大家建議換12v鉛酸電池,但我嫌他有點大顆),不管如何總算搞定,我的第一層是種青蔥,第二層是種裂葉茼蒿,第三層是大陸妹,實驗性質以後有空再擴建,目前為不滿意的地方就是出水口不良,馬達太小顆鑽了15個洞,有點不夠力,但是我發現因為是牆掛式其實根本用不著弄這麼長的管線,第一層澆完水會往下滴,大概一分多鐘三層大概都夠濕了,反正管路可能還要再傷一下腦經~~

网友:
如果馬達揚程不足,高度改做兩層
增加寬度也可達到相同栽種面積

網架都用3M無痕掛勾,看來你還真是排除萬難,勢在必行

楼主:
身為家中最沒地位的男人

當然要有跑路的準備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這麼久,小東西在各位神人眼中有點遜,但還是做個交代:

1.不准花超過1千塊

不准...
不准...
不准...
天才就是這樣養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