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打錯了 請版主刪除

楼主(2013-01-31):
wish大大

            加快電晶體在B極上並電容,而電容值要多大  這要如何計算ㄋ

抱歉最近重複看了一下忽然有感覺了n_064|

网友:
?????????????
加快電晶體在B極上並電容,而電容值要多大  這要如何計算ㄋ
B極的電容最好是等於"0"
B極的電容量越大,輸入電壓的充電時間會拉長
而這個B極的電容,稱作"雜散電容"
你說的應該是並在輸入電阻上面的加速電容
在訊號輸入的瞬間,電容等同短路,可以急速對電晶體的輸入電容充電,藉此縮短T-on
至於容量要怎算,我也不知道囉~~

楼主:
這是要發在電晶體(二) 裡面回覆  但按錯了按到發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