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台灣專用液晶電視公板 TSUMV59XU NTSC HDMI 22吋改機簡單示範
火..

楼主(2013-01-31):
大致說明一下 ~如網友收到 有時間的大大就麻煩 做些教學~~簡單的教大家一些注意事項
記得一定不要忘記 面板 電壓 跟排線不要接錯 免的燒囉 面板 或是~電視公板
如果要使用 原本的 PI 板 要注意 ON OFF ADJ +12 GND( 有些PI 板的 電壓 比較高要注意一下)
要先量你的電壓是不是為+12V
直接插在 他原本的高壓板 位置 注意腳位就可以

网友A:
感謝可愛大的改裝教學,可愛大是不是偷跑,
這片公版你好像早就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可愛大的改裝教學,可愛大是不是偷跑,
這片公版你好像早就買了。

這說明VIP的可愛大可不是浪得虛名的。

网友:
可愛大,那個燒錄的程序,是否要自行上網找,可對應的ROM

网友:
等收到後也來改看看

网友:
我覺得錯別字要改.....

网友B:
水拉~ 正想說過年期間 練習接公版(小弟沒玩過)....就有大大願意PO文教學
小弟一直有個疑問
就是面板和AD公板之間接線問題
該如何知道面板排針定義 和 AD公版排針的定義是否吻合?
還是說,只要排線pin數 或 接頭大小一樣 就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水拉~ 正想說過年期間 練習接公版(小弟沒玩過)....就有大大願意PO文教學
小弟一直有個疑問
就是面板和AD公 ...

首先要知道面板的型號 拆下面板後在面板後面右下方就可以看見
根據面板的型號在上網搜尋面板規書
再來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知道面板的型號 拆下面板後在面板後面右下方就可以看見
根據面板的型號在上網搜尋面板規書
再來配

謝謝大大.
剛剛爬文後發現,有單八雙八 之分,且還有詳細一點的教學
分享給需要的人: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5%85%AC%E7%89%88

网友D:
手邊一塊T296XW01,解析度為1280*768
現有的韌體,好像沒有支援這個規格
不知道哪位大大有解套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手邊一塊T296XW01,解析度為1280*768
現有的韌體,好像沒有支援這個規格
不知道哪位大大有解套的方法? ...

大陸放假了等過年後我幫你問 如果沒有可以請原廠幫你寫一個大概3天不另外收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陸放假了等過年後我幫你問 如果沒有可以請原廠幫你寫一個大概3天不另外收費 ...

閒來無事,一個個測試
發現可以用第一個檔案1280*800頂著先
PNL_A141EW01V0_SI6L_1280x800_3V_VST59_03B_US_KA03_NTSC_TCHINESE_5KEY_SiR620D_NF_R17115_AT_0x3692_20130111_095526
只不過畫面的最下面會少一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閒來無事,一個個測試
發現可以用第一個檔案1280*800頂著先
PNL_A141EW01V0_SI6L_1280x800_3V_VST59_03B_U ...

那畫面清晰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畫面清晰嗎

從照片不就看得出來很清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從照片不就看得出來很清晰!!??

快過年了回收比較忙,還沒時間改大尺寸液晶試看看,因為有一些同行比較早拿到這塊公板,除了擔心電源待機的問題,還說改起來畫面很糟糕我才會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閒來無事,一個個測試
發現可以用第一個檔案1280*800頂著先
PNL_A141EW01V0_SI6L_1280x800_3V_VST59_03B_U ...

雄大是否方便發表一下大尺吋改機實例讓我們這 些後輩能學習學習

网友:
這塊公板是單電壓+12V,用來改12V供電的螢幕是沒甚麼問題
至於畫質,我個人是覺得還不錯

我這次改的是29吋1280*768的面板,這塊面板的高壓板是24V
原來的電源板已經被拆除了
因此我用一塊12V&一塊24V的電源,外加一個繼電器連動
如果要使用原來的電源模組,一樣要外加一塊12V的電源
不然原先的電源模組,待機電源是+5V無法供給公板使用
自然就改不成了

网友:
可愛大,謝謝您,接收頭的腳位正是我要的,還有其它的詳細教程,您的這一篇標題應該不是”簡單示範”應該改為”重點示範”才對,解了我許多疑問,再次謝謝您

网友F:
請問這條LVDS的排線的腳位定義是否多是相同的~
還是各家面版的定義多不一樣~
目前還差這一步就可以上機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這條LVDS的排線的腳位定義是否多是相同的~
還是各家面版的定義多不一樣~
目前還差這一步就可以上機試了 ...

你看你要點的面板是哪一塊 把面板型號貼上來我幫我你看 ,圖購的公板送的屏線 是 LVDS雙 8

网友:
2張的定義圖~
看起來2張腳位定義的數字編號順序是相反的~不知道對不對
麻煩 playart 指導一下~

网友:
有面板型號嗎 你的規格書 看起來是 LVDS 雙8沒錯 面板型號給我我在確認一下, 看起來相反是正常的,面板規格書是標是面板的進去的,公版標示 接出來的 重點是 電壓跟 VCC不能接錯 會燒公板或面板

网友:
面板友達  M170EN06V1

网友C:
這面板跟 可愛大改這台都一樣 是LVDS 雙8 你照他的實例圖片接法就OK 記得電壓JUMP要放到5V不然會白屏
程序 刷PNL_M170EG02_SXGA_VST59_03B_US_KA03_NTSC_TCHINESE_5KEY_SiR620D_NF_R17115_AT_0x6F9B_20130111_093944
就可以

网友:
感謝 playart 指導
可以用了~
可是要在裝回去固定電路板也是一大問題~
先放著年假這幾天在來研究固定位置開孔方式~

网友:
可愛大請問面板型號??怎麼對上這軟體??
另外想請教排線端!你有說明面板端地排列~~請教相對應 TSUMV59XU那端是怎樣接??可再用途說清楚點嗎?
如: R IN0+  對應 TXCO+
     R IN0-   對應 TXC0-

     R IN1+  對應 TXC1+
     R IN1-   對應 TXC1-

     CLKIN+ 對應 TXOC+
     CLKIN-  對應 TXOC-

對嗎??
謝謝您
謝謝您

网友:
現在市場上有無 RSDS(30-50 or 40-40) 的公版套件 ?
有的話通知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剛拿到公板還在想怎麼作比較好,目前在想是用原始營幕的高壓好還是和可愛大一樣外掛高壓板好
圖片是以前買的4燈高壓板都忘了接腳位置
在想先組合一個來看看是由紅綠燈來控制power/on/off好還是外掛小板來作連動好
外掛小板的話應該是作較大尺吋的螢幕才有用,不過也要先組合一個來玩玩
高壓板是5腳的輸入,不知道由左至右的接腳為何,還請不吝告之,謝謝

网友G:
有指針表的,通電後用歐姆檔*1去觸發兩條信號腳應該就可以找出正觸發的高壓板啟動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指針表的,通電後用歐姆檔*1去觸發兩條信號腳應該就可以找出正觸發的高壓板啟動腳 ...

專業!!請問觸發~是紅棒在正端~黑棒去觸發ON/OFF或ADJ??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這面板跟 可愛大改這台都一樣 是LVDS 雙8 你照他的實例圖片接法就OK 記得電壓JUMP要放到5V不然會白屏
程序  ...

P大這一組怎樣說是雙8?
我看了三位大的發文~~單6--->接3組訊號
雙8--->接4組訊號
單8--->????
謝謝您
給各位參考面板資料!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快過年了回收比較忙,還沒時間改大尺寸液晶試看看,因為有一些同行比較早拿到這塊公板,除了擔心電源待機的 ...

playart 大:電視已改好.我是改32吋的.畫面(尚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playart 大:電視已改好.我是改32吋的.畫面(尚可)

金龍大:恭喜改機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H:
P大這一組怎樣說是雙8?
我看了三位大的發文~~單6--->接3組訊號
雙8--->接4組訊號

K大好,請參考資料第13頁,共有10組資料對(8對數據+2對時鐘),故稱為雙8位(即由2組單8位組成).

网友:
引用 网友J:
金龍大:恭喜改機完成

老大:電源板和控制不同.害我白頭髮多了幾根

网友C:
引用 网友I:
playart 大:電視已改好.我是改32吋的.畫面(尚可)

恭喜你阿 有空的可以po上來給大家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你阿 有空的可以po上來給大家參考

智大:客人趕著要電視.忘了拍照ㄚ拍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閒來無事,一個個測試
發現可以用第一個檔案1280*800頂著先
PNL_A141EW01V0_SI6L_1280x800_3V_VST59_03B_U ...

已經請大陸幫你寫 寫好了我在放上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經請大陸幫你寫 寫好了我在放上來

感謝 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謝 您

板大你要的程序弄好了我放在這麻煩你測試看看 有需要的的人也可以下載回去試試
https://docs.google.com/file/d/0 ... 3c/edit?usp=sharing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板大你要的程序弄好了我放在這麻煩你測試看看 有需要的的人也可以下載回去試試
https://docs.google.com/ ...

請問這片公板能否改大尺寸面板?似乎還沒有人改好過耶!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請問這片公板能否改大尺寸面板?似乎還沒有人改好過耶!

可以改阿,鄧金龍大已經改好錢都收了 wish大 只是電源板控制方式不同 大陸那裏說只要將ps-pne跟5vsb短接 然後程序有支援就可以,如果沒有程序就請大陸寫一個最晚不會超過一星期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阿,鄧金龍大已經改好錢都收了 wish大 只是電源板控制方式不同 大陸那裏說只要將ps-pne跟5vsb短接  ...

咦!我怎麼都沒看到有人已經改好了,我真的是太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咦!我怎麼都沒看到有人已經改好了,我真的是太混了......

沒關係這兩天我會改一個30吋 改好在放上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阿,鄧金龍大已經改好錢都收了 wish大 只是電源板控制方式不同 大陸那裏說只要將ps-pne跟5vsb短接  ...

不過會先白屏一下,再開機,時間很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大你要的程序弄好了我放在這麻煩你測試看看 有需要的的人也可以下載回去試試
https://docs.google.com/ ...

感謝playart提供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請問這片公板能否改大尺寸面板?似乎還沒有人改好過耶!

這片可以點65吋LED

過年時試過了.連超她8天(沒關機).主晶片不會過熱

网友:
引用 网友L:
這片可以點65吋LED

過年時試過了.連超她8天(沒關機).主晶片不會過熱

那再看看有沒有願意貼個改裝實例來看看囉!

网友H(2013-03-03):
引用 网友C:
這面板跟 可愛大改這台都一樣 是LVDS 雙8 你照他的實例圖片接法就OK 記得電壓JUMP要放到5V不然會白屏
程序  ...

請教程序怎樣分單8或雙8??
先對解析度@@但裡面有三個1366X768??
面板型號
t315xw03 v3
這面板應該是單8~

网友:
引用 网友H:
請教程序怎樣分單8或雙8??
先對解析度@@但裡面有三個1366X768??
面板型號

你每一種都試看看 鄧金龍 有改過跟你一樣的面板你可以問他

网友:
引用 网友L:
這片可以點65吋LED

過年時試過了.連超她8天(沒關機).主晶片不會過熱

普騰Sf-321M Burn in模式@
我改這59公版也會有BURN IN??
這不適AD版的問題嗎?

网友:
感謝playart大大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