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C174A燈管不亮

楼主(2013-01-31):
爆掉電容已更換

爆掉電容已更換

F101兩端電壓均有13v

F101兩端電壓均有13v

這螢幕我自己修過一次,第一次試爆調4顆電容,更換後用了半年.
這次又爆掉一顆,更換後燈管不亮,F101兩端均有13v,
請教各位大大,再來應該如何排除問題.謝謝!

网友:
PCB 都黑成這樣囉~建議 換掉整片~或 高壓區改公板

网友:
高壓升壓器應該燒壞了,測一下燈管有無問題,如內接燈是好的話那改一下高壓公板就可以了

楼主:
我去Y拍看過,請問大大4管的高壓公板可用在兩管上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Y拍看過,請問大大4管的高壓公板可用在兩管上嗎?

你買雙燈小口的高壓公板改即可

楼主:
感謝hankhu 大大告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hankhu 大大告知

這一家有賣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788&o=0&m=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家有賣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poporu&d=3034788&o=0&m=1

謝謝大大告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告知

改共用高壓最好注意一下尺寸符合的 因為看這塊板子 高壓區空間似乎不大 還要考量外殼、鐵殼是否裝的下 小小建議
這是雙燈小口 可以先量量看大小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10301704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共用高壓最好注意一下尺寸符合的 因為看這塊板子 高壓區空間似乎不大 還要考量外殼、鐵殼是否裝的下 小 ...

謝謝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