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友情牌烘碗機可過電不加熱

楼主(2013-01-31):
轉動定時器可以啟動
風扇會轉
不加熱
定時器不會跑回

拆開後量測溫度保險絲172度 己回天
定時器拆後後發現其中最大的綠色齒輪崩壞

因此了一個172i度的溫度保險絲
再加一個回收時回收回來的1.6A 220v 二小時定時器
上電測試ok 收工
因為拆了~所以也順便把風扇拆下來清一清~軸心上油

溫度保險絲

溫度保險絲

网友:
恭喜樓主修復,那顆定時器不便宜,新品要250

楼主:
因為是回收的所以不用前
只有保險絲要10大洋

网友A:
後面那個很像錫線的也是保險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後面那個很像錫線的也是保險絲?

是的!他就是溫度保險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後面那個很像錫線的也是保險絲?

後面像錫線的
又長得像彈簧的
那是發熱線(電熱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後面像錫線的
又長得像彈簧的
那是發熱線(電熱線)

它的材質是什麼呢?  粗銅線?

网友:
不是銅線~
鎳鉻絲吧.....不是很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