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YO TYH-2100 不顯示電解這樣拆修對嗎?

楼主(2013-01-31):
大家好....我家的電解機因不電解...壞掉2年了..如今想到要自己修理一下不知這樣拆對不對?
請各位大大幫個忙看一下是不是流水感應器壞了,感恩。
請問各位前輩要如何貼圖 ?

楼主:
   cremaker  大大  您好這是我拆開後的相片, 流感器這個零件我這台要如檢查是好還是壞掉,外表看我還是看不出來可否借個流 感器讓小弟我試試看,待小弟我自己修好測試後再將圖片PO上來,感恩阿.....。

网友A:
其實,這台 我 PO 了很多資料的,你可先在 PIGOO 找一下。

有關 PO 圖,在公告區有老大的說明,你可先參考一下,然後到 “新手貼文練習” 練習一下,不難的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這台 我 PO 了很多資料的,你可先在 PIGOO 找一下。

有關 PO 圖,在公告區有老大的說明,你可先參考 ...

   cremaker  大大  您好這是我拆開後的相片, 流感器這個零件我這台要如檢查是好還是壞掉,外表看我還是看不出來可否借個流 感器讓小弟我試試看,待小弟我自己修好測試後再將圖片PO上來,感恩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