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想請教有誰用過或瞭解魔切機的?

楼主(2013-01-31):
喜歡DIY的人工具總會越買越多,
最近看上這款BOSCH GOP 250 CE魔切機,網拍上最便宜也要4240元,
功能上可以磨,切(鋸),刮,
適用材質有石材,木頭與金屬,
配件部分總共有近30樣,很貴,把品質比較好的買齊了的話光配件就要破萬元了。

爬文大概只有找到一兩個網頁有關於使用感想,其中有人提到沒人靠這工具在吃飯的。

希望能多找到一些真正有使用經驗者或者是專業人士對這工具有瞭解的,
分享一下使用心得,以及它與其他工具的比較。

网友:
我也想知道實際有買的人使用心得

网友A:
確實是另一種實用的工具機。

一般工具機都是轉圓圈,有些手工類工作不太好加工。而這台正是取代類似手的細部加工。

這台有其特長與特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e76tWv78kc

网友:
類似的有用過
還挺方便的
只是拿太久會麻麻的會酸

网友B:
偶到特力屋玩過
還有充電款的

依照個人使用情形評估
耗材成本太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偶到特力屋玩過
還有充電款的

雷大:
耗材成本太高是指那些刀片,鋸片嗎?
若不是像你專業用在賺coco的,損耗你覺得可以接受嗎?
我把它列入未來小朋友出走的理由,不過可能要等好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雷大:
耗材成本太高是指那些刀片,鋸片嗎?
若不是像你專業用在賺coco的,損耗你覺得可以接受嗎?

那些刀片等等,林林總總的接頭,偶記得最便宜的一種也要250。
以偶會用到的範圍,買支古濫打(Grinder,手提砂輪機)最經濟,砂輪切割片才10到數十元。

最近一年,10.8V的充電起子機,Bosch和Makita都出了一支鑽牆振動款。
偶看了半天,也是決定沿用插電的振動電鑽。
一般情形下,插電的還是比較夠力。

网友C:
你說的是像這種的嗎?

手提砂輪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說的是像這種的嗎?

手提砂輪機

沒錯,偶買的是
日立HITACHI G10SS 4英吋手持砂輪機
1000塊

另外,一般手持砂輪機都是固定轉速的。
Bosch有款可調轉速的,2000多。
因為偶爾才用一下,所以還是花個1000就好了。
再花幾百塊,還可以買些圓鋸切片,打磨布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錯,偶買的是
日立HITACHI G10SS 4英吋手持砂輪機
1000塊

固定轉速的有時太快了,若剛剛好有碎片打出來威力可強的咧,到時就不是願意付差額醫藥費就能了事的了。剛才第一次用手持砂輪機來磨玻璃,將轉速調到3~4,感覺還不錯。等將來更上手了再調高速度不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刀片等等,林林總總的接頭,偶記得最便宜的一種也要250。
以偶會用到的範圍,買支古濫打(Grinder,手 ...

是啊,插電的比較夠力,也不用將來煩惱換電池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實是另一種實用的工具機。

一般工具機都是轉圓圈,有些手工類工作不太好加工。而這台正是取代類似手的細 ...

您講到一個重點:取代類似手的細部加工。
如果是大範圍的話還是其他工具比較合用。

网友:
個人淺見,僅供參考。

嚴格說來,這台以其價位及可用環境並不算專業工具,用來 DIY 偶而用一下,還不錯。

另一個要考慮,很多零件是否可在台買得到,以這家在台代理商來說,很多零配件都沒有的,需代購 >_<

网友D:
聽各位大大的分享
感覺這台的cp值粉低捏n_015|

网友A:
要是我,我會考慮買這台。

除了某種加工用它比較方便之外,安全更是吸引我。。。。

每每想到高速的手持型Grinder,就讓我不太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我會考慮買這台。

除了某種加工用它比較方便之外,安全更是吸引我。。。。

若論安全性的話,倒是有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聽各位大大的分享
感覺這台的cp值粉低捏

讓我們慢慢繼續看下去,畢竟還沒有哪位大大目前持有中。

它是貴,可以用的地方蠻多的,很適合DIY一些細節。

如draculaxx大大說的,安全性的部分頗吸引人的。

网友:
每一種新型的工具..都有其"強調"的重點......

以小弟看來....這是一種綜合"砂磨機.線鋸.打磨機"的機種.......而且較適合於"修補小地方"的安全工具.....

綜合幾支影片的介紹..的心得.....它就像是一支強力的震動按摩棒....靠著前端不同的刀片...做出不同的處理方式

使用這種工具後....手會很酸...會麻麻的....(影片中....使用者都很用力握著機器)

如果常常"修補小地方"....不失為一種好工具.....但是"成本"有點太高(不知刀片的耐用度如何??)

若拿來用來當"營業用"....又有點太過於"小器"(不方便...有時會更耗時)

個人淺見,僅供參考!!!......

网友E:
小弟剛好使用過充電型的配合過幾種刀片,覺得有以下好處

1.安全,比如半圓磨片,高速往復式的運動,不論打磨切割都比使用"胡亂打"來的安心
   不用怕砂輪片破裂飛出,也不會噴一堆火花,鐵屎

2.安靜,拿這個半夜拆"太魯",也不用擔心厝邊隔壁來踹門

3.這一台就像是一個插電的大跳但,使用過會相當的舒爽

4.在腳路很差的狹小的空間裡,如果不想使用手工具切割,這台是首選

如果不是大面積的施工,或有安全噪音的疑慮
這台不錯用,只是刀具很貴如果以CP值來說,遠遠不如砂輪片,
電池也很貴,且連續使用不到半小時就沒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剛好使用過充電型的配合過幾種刀片,覺得有以下好處

1.安全,比如半圓磨片,高速往復式的運動,不論打 ...

第三點好處實在太優了,不曉得女性朋友買了這個之後會不會不要她的男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點好處實在太優了,不曉得女性朋友買了這個之後會不會不要她的男人了。 ...

應該還好吧。

女性朋友大部份對這方面都是少根筋的(沒有歧視,男女各有所長) 。

网友:
安裝容易

如果我有一支,應該可以試試自製許多耗材出來讓它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