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請教一下VX-912的背景色由灰色變綠色.

楼主(2013-01-31):
想請教一下VX-912的背景色由正常的灰色變綠色.

向賣的人詢問.他說換vga線就好了,但是我換了也沒用,查網路有人說是控制板的排線有問題,但是我用電錶測控制板到Menu的接線,有接的線完全都導通,有可能是屏線嗎,還是那裡出問題?

屏線上的好像有加布的黑色膠帶是耐高溫的膠帶嗎,那裡有在賣?
謝謝.

Viewsonic VX912 畫面會閃一下,然後就暗了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33178-1-1.html

网友:
你發錯板了 ......

网友:
已移到"正確位置"

网友A:
版大,你要不要上一下圖,這樣會比較清楚。
OSD畫面正常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大,你要不要上一下圖,這樣會比較清楚。
OSD畫面正常嗎?

請教OSD正常,不就代表是AD板問題?
如果OSD部正常,就是T-COM還是面板沒救?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大,你要不要上一下圖,這樣會比較清楚。
OSD畫面正常嗎?

謝謝.
不知你指的OSD畫面正常是什麼,DSP的操作是否正常嗎,Menu可以正常調整,但調整無法調整背景回復到灰色.
畫面請看1#所聯結的網頁之最後一張圖,照片裡總感覺有綠色存在,但是實體看不出來,不知你能否看出綠色的感覺.

這個問題是不影響整個的畫面觀看,但是總想了解到底問題出在那裡,像小畫家背景色正常是灰色,但是現在是綠色,這台是19"的,我現在用一台15"的在看一切都正常.

說起來也許你不信,實在太湊巧了,現在這台又有別的問題,比背景色的問題更嚴重,為何會這樣呢,就在前幾天,我才在跟老婆提起目前這個問題,但是想了想,從上次修好後,已經差不多一年又3個月了,它又沒有其它問題,所以懶得再去打開看看,結果呢,隔天它就出狀況了,畫面出現交錯45度的不規則條紋,後來檢查了之後,好像是Power發生問題,Power很熱,打開Power發現以前修過的電容全都爆了,大概是我最近把它操得太重了,常常電腦都不關機的,想看看它會不會出問題,結果真的出問題了.

修好Power之後,畫面真的變好了,我還以為已經沒事了,隔了一兩個天畫面的問題又來了,Power又變熱了,乾脆又去買了二手Power來試,結果這個Power功率較大一些,只有微溫,但是畫面問題依舊,昨天把它拆了,以前修過的電容好像都沒事,只看到一個330u/16V的電容微凸,現在還沒換上,就是第一張照片的右邊板子右上角的那個電容,應該它是負責濾波,而那個板子是負責視訊的,所以濾波出問題,畫面也就有問題了,不知以你的經驗,除了這個電容,還有其它可能嗎?

网友B:
那塊綠色板子就是AD/B
建議你先把上面的小電容換乾淨(不管有沒有突起)
如果換好沒改善 把上面那顆24CXX的EEPROM換掉試看看
有可能是這顆故障引起OSD沒辦法回復正常值造成畫面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塊綠色板子就是AD/B
建議你先把上面的小電容換乾淨(不管有沒有突起)
如果換好沒改善 把上面那顆24CXX的EE ...

謝謝.
目前把330uf/16V換掉,好像沒改善多少.
若要全部換掉電容,可是大工程了,因為腳位小又是雙層板.
EEPROM裡面有預存資料嗎?
要換EEPROM頭更大了,要拆零件又要買.

网友C:
EEPROM  +1
-----------------------------
你試試 OSD 裡面 有沒有 白平衡 (WHITE BALANCE) 的調整
或是色溫的設定調整中 進入 User Define  中  調整綠色GREEN
G-OFFSET  是指白平衡    中內的暗平衡  (背景 顏色平衡)
G-GAIN  是指白平衡    中內的亮平衡  ( 全亮 白平衡 )

因該是EEPROM  那個預設值白平衡 G-OFFSET  的存放資料區壞了 使得G-OFFSET  預設值讀取錯誤

克難方式  就是不用那個預設值存放資料區
所以不用這個預設值存放資料區   改用   User Define 存放資料區
這個方式不一定 成功    就算成功也撐不久
因為EEPROM 已經在苟延殘喘 (你想像類似 硬碟故障區塊  )

VX-914 時代的  EEPROM  24XX   正值VCC  5V /3.3 V 交替世代後期
更換EEPROM時請多注意

如果找的到 VX-914   OSD 工程模式ENGINEER MODE(有人說是 服務模式 SERVICE MODE)
- 你可以把舊資料直接複製到 新的EEPROM   再進OSD 工程模式 調整G-OFFSET  預設值
- 你可以把舊資料直接複製到 新的EEPROM   再進WHITE BALANCE  改用   User Define

楼主:
引用 网友C:
EEPROM  +1

你試試 OSD 裡面 有沒有 白平衡 (WHITE BALANCE) 的調整

謝謝.
資料我先留起來.
整個維修過程精彩絕倫,讓人一會兒高興一會兒哭.簡單說一下就好.
現在更慘的是VGA卡爆電容,換了電容後也爆,換了另一片VGA卡,本來正常,沒多久後,完全沒影像了.
我現在懷疑新買的二手Power可能有些問題.

把VGA卡電容的耐壓由6.3v改到10v,再安裝回去,結果只進到Windows的畫面,無法進到桌面,然後畫面就不見了,螢幕顯示出無信號.

楼主:
經過幾翻折騰之後,電腦終於又可以使用了,但是顏色問題仍未解決.

楼主:
雖然灰色變綠色的問題,還未完全解決,到現在仍未知為何背景底色會變色,但是背景色卻有改善方式,其方式如下:

桌面/內容/外觀/進階/進階外觀/項目/應用程式背景
再去調整顏色到接近原來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