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TOSHIBA 40CV700S 的面板破裂

楼主(2013-02-01):
這台液晶電視才買幾個月,朋友家裡的小朋友拿鑰匙不小心把面板劃破,

朋友問了 TOSHIBA結果跟預料的差不多,報價費用比買一台新的還貴,

不知線上各位大大能否提供一些建議,

因為看它那麼新,堆在倉庫就覺得蠻浪費的。

先感謝各位囉!

网友A:
面板破了,其他還有可用的零件,就拆下來分賣了,要不然整台當殺肉機出清較快,

說實在的如果是找二手面板也是可行的,但要知道面板型號規格才有譜.........

网友B:
我有面板
看看可不可以換
照個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面板
看看可不可以換
照個像看看

因為朋友這二天不在家,過幾天再把照片貼上。
請問大概費用落在多少?

感謝大大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破了,其他還有可用的零件,就拆下來分賣了,要不然整台當殺肉機出清較快,

說實在的如果是找二手面板 ...

只要裝上去能正常顯示就行了,中古的良品當然沒問題,
反正越便宜越好。
所以也會有其它能共用的面板可以更換嗎?

還一直以為一定要同廠牌相同型號的才能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朋友這二天不在家,過幾天再把照片貼上。
請問大概費用落在多少?

這個面板
現在沒法施工(要過年後)
價格 不知你安裝或是我安裝
如全新我們安裝有保固
舊品就是雙方(協議)   關係(價位)可以議價

网友:
價位就是比原廠少很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面板
現在沒法施工(要過年後)
價格 不知你安裝或是我安裝

只要約咯的價錢,也沒有那麼急,過年後沒問題啊!
如果接受的話我會把機器送過去,
請問一下大大的區域在哪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約咯的價錢,也沒有那麼急,過年後沒問題啊!
如果接受的話我會把機器送過去,
請問一下大大的區域在 ...

好的 短訊連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面板
看看可不可以換
照個像看看

V400H1

V400H1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各可以換
1920x1080雙8
過年後才有辦法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各可以換
1920x1080雙8
過年後才有辦法喔

沒關係,不趕!
金額大概多少?如果給你裝的話總共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關係,不趕!
金額大概多少?如果給你裝的話總共多少?

面板到再報價
手上缺好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到再報價
手上缺好幾片

新年快樂.
大大請問手上有面板可以換了嗎??
今天有打你電話可是沒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年快樂.
大大請問手上有面板可以換了嗎??
今天有打你電話可是沒接.

短訊迴答了

网友(2014-03-11):
板助大大我也遇到同樣問題,家裡之前買的40CV700S面板也是才用沒幾天面板不小心敲破了,電視很新捨不得丟,可否幫找面板&報價,MAIL是dan19831026@gmail.com 感恩呀!!!

网友:
^ ^面板一樣是V400H1-L10,有勞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