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2407WFPb畫面異常

楼主(2013-02-01):
故障畫面:

開機畫面 Logo:

OSD (移除輸入信號時):

連接到PC信號:

運行Nokia Monitor test 測試:

應該是純白色的, 現在看到底層!

應該是純紅色的, 看起來正常.

應該是純綠色的, 現在看到底層!

應該是純藍色的, 看起來正常.

文字有重影,看到底層:

請問各位先進有何看法? 該朝何方向查修?

网友A:
面板延遲顯示,通常是屏掛了???

T-CON可以查看看,不然就是T-CON到玻璃屏的線路上那顆IC掛嚕???

网友:
面板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延遲顯示,通常是屏掛了???

T-CON可以查看看,不然就是T-CON到玻璃屏的線路上那顆IC掛嚕??? ...

謝謝答复。
週一有時間,會查查T-CON.

网友:
如果有把握拆開,先檢查內部有無零件明顯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