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如何量測W數

楼主(2013-02-01):
冰山晶鑽530Q 14CM控溫/日系
這款要怎麼去量測他的瓦數多少?

网友A:
有負載機可以測試
一般就只能加負載電阻試

网友:
1.用電子負載或ATE慢慢加上去測
2.從內部功率元件大略計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負載機可以測試
一般就只能加負載電阻試

收尋一下 負載機 ......好貴阿~都是萬起跳

网友:
最簡單的測試
準備好電壓表.電流表
在來就是找水泥電阻當負載
利用公式,既可算出

一般來講,
1.看用料  2.看重量
就大約可以推測出足不足瓦

一台專業的電子負載機
一般使用者不可能碰到

网友:
1.以水泥電阻當負載,雖是較簡易測試方法,但應注意其發熱量避免燙傷.
2.建議選用水泥電阻時,應選2倍以上的瓦數,可避免水泥電阻因過熱而燒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尋一下 負載機 ......好貴阿~都是萬起跳

不然就自己做可調式負載呀...

也沒多少錢....一顆MOSFET也只是幾塊錢台幣而已....

只是散熱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