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亮 220V 的壞燈管的電路原理

楼主(2013-02-01):
2013-02-03補充, 俺學習劃了一下他的電路圖, 存在的問號就在圖裡面, 請各位多多指教

Eagel PCB 文件, 完成一半而已

俺另外一個試驗的結果, 用照相機的閃燈變壓器改裝, 輸出的電壓是可以直接點亮燈管, 只是功率不夠大, 所以不太亮, 條件是一端燈絲良好, 後來故意給他燒斷, 結果同樣的驅動器就看不到亮光, 可能電壓上不到600V.

所以, 市電要怎樣做到這個效果呢........因為電路設計裡看到有些地方是不明白的.

還有, 作者那個樣品, 看起來有個大大的黃色東西, 到底是啥呢

-----------------

請問有沒有人玩過這個.

燈絲燒燬的燈管電路, 220V 的, 原理是什麼.

出處 -
http://makelifeeasy.yolasite.com/

俺很想試試看, 但是沒資料, 不知道如何改成 110V供電的

网友A:
倍壓整流後近10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壓整流後近1000v

謝謝你的提示
俺也看過文章裡描述,是這樣說沒錯
俺也看到15ohm 3u3 並聯的那兩個 diode 大概是把電源作半波倍壓整流,所以峰值電壓是大概600v
不知道有沒有看錯
但是後面的就看不明白了

网友:
壞掉的燈管再發光,電路材料又精簡。

网友B:
拿一個110>220的自耦變壓器(瓦數夠)就給他升壓如此電源SOURCE不就有了!!

网友B:
幾個問題? 1.若是這樣的電路為何 OSRAM PHILIPS ...沒有如此作? 是否有些?原因!!
  2. 這電路好像不需要用到神麼電流!! 2.2UF 阻斷電流,如同許多網友用來作LED燈泡!! 好像會有"虛功"的問題!! 數量過大影響電力系統(台電會唉唉叫!)
  3.安全有顧慮?

  這樣的高壓電路直接激發使日光燈動作如同 冷陰極管,燈管較粗激發電壓以及電流應該相對要變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提示
俺也看過文章裡描述,是這樣說沒錯
俺也看到15ohm 3u3 並聯的那兩個 diode 大概是把電源作 ...

1.依據軟體模擬,當燈泡等效阻抗為200k歐姆時,其兩端電壓約<600V,當中3.3uF電容約各為300V(故此電容燒毀),22nF亦須大於630V,否則亦燒毀.
2.當燈泡等效阻抗為200k歐姆時,其兩端電壓約<400V,當中3.3uF電容約各為200V(故此電容正常).
3.根據電路原提供者測試時可正常發光,再參照上述1,2的分析,點亮故障燈管的主要原因,應是燈管阻抗變小,而需要較高驅動電流所致.

网友C:
又因為此類燈管可能需較高的啟動電壓,啟動後的維持電壓稍低之故,建議將3.3uF的耐壓值改用350V以上,則可達雙效之目的.

网友D:
這是把斷燈絲的燈管當成冷陰極燈管來使用(日光燈屬於熱陰極燈管),所以使用較高電壓去驅動

网友E:
這種電路完全依賴高壓來使燈管中產生電弧放電、強制帶出燈絲中的電子(不論燈絲是否已斷)撞擊水銀蒸氣、產生紫外線來激發螢光物質發出可見光...

對於過去填充汞蒸氣的燈管來說,要以這種方式驅動並不困難,然而現在燈管逐漸改成固態汞的方式,如要再用這種方式點亮燈管,不但啟輝電壓必須提高,而且啟輝時間也會增長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一個110>220的自耦變壓器(瓦數夠)就給他升壓如此電源SOURCE不就有了!!

大大請看, 要求簡單易行的. 資料在頭貼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電路完全依賴高壓來使燈管中產生電弧放電、強制帶出燈絲中的電子(不論燈絲是否已斷)撞擊水銀蒸氣、產生 ...

大大請看, 資料在頭貼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把斷燈絲的燈管當成冷陰極燈管來使用(日光燈屬於熱陰極燈管),所以使用較高電壓去驅動 ...

版主請看, 資料在頭貼更新了.
原理明白後, 要如何計算, 這是下一個目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因為此類燈管可能需較高的啟動電壓,啟動後的維持電壓稍低之故,建議將3.3uF的耐壓值改用350V以上,則可達雙 ...

大大你好, 抱歉, 其實俺看不明白你給的解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幾個問題? 1.若是這樣的電路為何 OSRAM PHILIPS ...沒有如此作? 是否有些?原因!!
  2. 這電路好像不需要用 ...

這就是 DIY的原因.
希望知道為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抱歉, 其實俺看不明白你給的解釋呢

此為假設在啟動時燈管阻抗較高需要較高驅動電壓(約600V),此時電路中的3.3uF電容兩端電壓需承受300V高壓,故原電路中的耐壓規格(250V)顯然已不足,當燈管點亮後需要的是稍低的供電壓(約400V),但電流需較大(燈管阻抗變低).故文中之意為3.3uF,需使用350V以上耐壓.則此電路無論是在點燈其間(600V)或持續點亮其間(400V),電路中的元件才不致因耐壓不足問題而燒毀.
上述推測為參考原著灯板要能正常工作,電容兩端電壓應不高於其建議的耐壓值(250V).故合理推測在長時間工作下.燈管兩端電壓應不致超過400V

网友:
此電路僅為2倍壓(電容上為峰值電壓,每個3.3uF電容最多為300V)電路.

网友F:
黃色可能是C1

网友:
1.PAD2為正半波時,電流順向流經R3,C4,D4,C3再回到PAD1.此時C4兩端電壓約為300V.(左正右負)
2.PAD1為正半波時,電流順向流經C3,R5,C2,R2再回到PAD2.此時C2兩端電壓約為300V.(右正左負)
3.燈絲兩端電壓為C2+C4=600V,需使用電解電容,C5,C6耐壓亦須留意.
另若純為理論探討,也煩請板主仔細參考我先前的說明,相信對您是有幫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黃色可能是C1

黃色這麼大棵 會不會是 2.2UF/250VAC 因為要承受 兩邊的夾攻所以用 AC 電容器...

网友:
原創畫的電路好"花"!! 感覺很難了解!! 經過你的"重劃"之後,好了解多了!!! 感謝!!只是 D1 D2作用就不知道作用了!!

网友:
這裏也有一個推F8-T5電路
http://www.dimmer.cn/Technical/detail/770.html

网友:
2.2u電容是限流用的<避免流過太大的電流,有點像LED的AC驅動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