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飛瑞ups 零件

楼主(2013-02-01):
小弟請教各位大大這板子上mic-8608 跟8609是什零件?  謝謝~

楼主:
不好意思剛沒傳到圖片

网友A:
HYBRID IC,屬於客製化零件

网友B:
這台ups應該有點年紀了
小弟這邊c1k沒見過此類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BRID IC,屬於客製化零件

感謝狼大指教...TKS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ups應該有點年紀了
小弟這邊c1k沒見過此類東西

這台年齡在我那已經六年了..是人家送的加起來十幾年了吧...型號是C3100.

网友:
這東西壞電池為主

网友:
小弟這邊得幾乎都壞在DC BUS
主要原因為銅箔被長期帶有水分的空氣流過
導致銅箔腐蝕.斷裂,就算補好了還是會顯示DC BUS錯誤
還有一台更扯,直接燒斷電池保險絲

网友:
飛瑞零件應該買不到,因為被EATON併購後,原本的維修TEAM解散變成區域代理,要維修必須找他們。上班的公司也是用飛瑞的UPS,所以間接知道一些消息。

网友:
想嘗試維修的話,小弟覺得可以試試
不過這種機子,殘值不高

网友:
中...HYBRID IC...只能找原廠了...我的TDS 460的電源也是中類似的,只能放在看著它一一天天成為古董...

网友:
C1K手邊有一台還在找無法開機的原因
無奈找不到維修手冊所以進度緩慢阿~~